小弟有点设备,不知道电固上能不能继续服役..

楼主(2008-06-24):
2040的KV3200
2838的KV3100
WK的7通PCM控+接受
WK的30A无刷电调
HS-55
舵机
辉盛9g
小弟想从EPP好小子开始...
还请前辈们指点一下,还需要添置点什么...

网友A:
2040是什么电机啊?铃铛?2838大了些!
2040如果不是很大很重的话,可以使用到好小子上应该!呵呵!就是肯定的重了些,不过凑合了!

网友:
哈哈看到元帅想起来了..到时候找你买电池嘿嘿..
2040和2839都是内转无刷...飞好小子适合吗

网友B:
用5X3的桨,就可以了。

网友C:
不懂啊!顶下

网友:
多谢猎鹰指点..

网友D:
EPP好小子是3D机吗??
用5*3桨怎么飞??

网友E:
这2个转速的电机,不用减速组的话基本无法直驱螺旋桨吧?桨的尺寸小于5寸桨的话还有什么拉力可言啊?

网友F(2008-08-05):
晕。好高的KV。。。好象直驱夸张了。。。加减速组麻烦。。。重新买个2212。。。1000KV以下的电机吧。。。

网友G:
搞个飞翼就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