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上了金属件的兄弟,lama飞起来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08-06-24):
大家的lama升级后性能有什么改善吗?还是只有样子漂亮点?

楼主:
用的人不多吗?

网友A: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B:
换了上平衡锤的那根轴后,平衡锤再也不会飞出去了,是最管用的金属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倒觉得平衡轴能脱扣的话反而是对主轴和齿轮的保护.虽然自己被飞出的平衡轴打到过.

网友D:
我没用过,不过觉得倾斜盘口碑不错,我记得有一阵子,兴起了换金属件的热潮,不过很多人不是全换,而是换一部分,不仅是因为它贵,而更是因为有的部件用金属的无用,而且还增加重量····
不过换倾斜盘的更多,可能是追求精准吧···

网友E:
换了中间那根,平衡锤不会飞出去,但容易撞弯
换了夹翼片,如果没弄好,会有所谓的公转,因为它是四片组成的,若没对称,或撞歪了,都会变的很难飞,这个部份别换比较好
其它没过

网友F:
有利有弊`````````````
搜搜贴子`````````````
之前讨论的很多了````````

网友G:
全换了之后,打舵反应会有所加快
但那个斜盘轴承寿命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