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求教刹车灯

楼主(2008-06-24):
小弟有个南大大脚想装个刹车灯, 控是2通的, 只想实现刹车时亮,平时不亮。led和电源已经焊妥了,就不知道应该怎么控制好一些,请各位大大帮帮忙出出主意。小弟先谢了

网友A:
最简单的。并个舵机,在倒车时接通开关,点亮倒车灯。。。。

楼主:
谢谢ls
按你的思路不用并舵机的 直接接油门舵机就行拉
看来我只能用机械开关了

网友B(2008-08-08):
装个干簧管,装个磁铁,就行了,建议设置2个档位,一个是暗,用于提示,一个亮用于杀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