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618(是不是天津产的C0618啊?)

楼主(2008-06-25):
我的0618,买的时候被大宰,然后就穷了,所以支架从简,电机用2手的,清洗用煤油,油漆用剩下的黑色手喷漆....

贴图目的有二 :

首先,希望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我这台0618为什么和坛子里的其他0618不一样?这不是天津生产的吧,机器铭牌被铲掉了,看不到生产厂家,卡盘上刻着“环球 1970”的字样....望各位指点,拜谢!

其次,清洗的时候把头箱给拆了下来....装回去以后就要调主轴与导轨的平行,是要试车吧,试车的时候是要用百分表还是千分表?怎么判断拖板是太紧了还是太松了?车床调水平要怎么调?用什么工具?用木工水平尺可以么?

图:
黑JJ........不知道犯什么忌讳没有,据说机床的颜色不应该引人注目....

蓝色二手单相水泵电机,350w,喷黑...皮带轮...找不到了....喷漆前还在的...

刻有“环球 1970”的80mm卡盘,反爪.....哪里有反爪啊,我的卡盘没有反爪怎么办?新买一幅可以么?穷了换不起卡盘...

我....只有4个挂轮....床座和电机架用100mm槽钢焊接后用10mm螺栓连接....后来发现...对不上电机安装座的孔

尾座和拖板.....

就以上的问题,求教各位了...拜谢~~~

网友:
我有了把bb25喷成黑色的冲动....

网友A:
一样的,被前人糟蹋过了罢,够黑的很不爽。
这鸡水平不用调,关键是把脚底增加的底板和机脚配合部位的平面处理得一样平,不然脚底的变形会把小鸡鸡抽变形,不过这条看是整条的槽钢,如没焊接问题也不大。
在卡盘夹一根没有弯曲的光杆尽长,不用车过,用百分表测跳动和平行就可。

网友B:
泵电机? 能反转吗?转速太搞。
我也是c0618,发现泵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转速太搞
最好把电机实好后再安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x:k8E*@#^4}#V
黑JJ........不知道犯什么忌讳没有,据说机床的颜色不应该引人注目....

西玛的车都是红与黑。那个红还是挺抢眼的。记得坛里有位兄弟把车床喷成黑白相间的奶牛,比较心仪,呵呵

网友C:
黑色挺好的
我也喜欢黑色
要是消光黑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被前人糟蹋过了罢,够黑的很不爽。
这鸡水平不用调,关键是把脚底增加的底板和机脚配合部位的平面处理得一样平,不然脚底的变形会把小鸡鸡抽变形,不过这条看是整条的槽钢,如没焊接问题也不大。
在卡 ...

谢谢指点~
是因为机器太小所以水平不用调么?
脚底增加的底板和机脚配合部位的平面用AB胶垫平了的,AB胶没有固化之前,把机器放上,AB胶固化以后再上紧的螺丝。
下面的槽钢靠近马达座的地方还是焊接了的,焊接好以后马达座稍微有点上翘,所以采用了以上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泵电机? 能反转吗?转速太搞。
我也是c0618,发现泵电机只能一个方向转,转速太搞
最好把电机实好后再安上。

恩纳~这个泵电机转速1400的,是个单相电容启动异步电机,
买回来确实只能朝一个方向转,后来我把它拆开,把出线由3根改成了4根,就是把原本串联在一起的主辐绕组改成独立的,配合一个倒顺开关,就可以通过改变副绕组的相位实现正反转了,而且功率不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色挺好的
我也喜欢黑色
要是消光黑就更好了

剩下的黑漆.....一半是亮光,一半是哑光......所以JJ是亮光,马达和底座是哑光.........

楼主:
看来要买百分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要买百分表了...

我觉得测量工具比加工工具更重要。加工条件差点锉刀都可以顶一阵,没测量工具就没有精度

网友:
天津的0618A 原配应该是白鸽牌的抓盘 一个老师傅告诉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谢谢!那也就是说这样的是别的地方生产的罗?

网友:
也不一定

说 不定 是 原配 卡盘 精度 不够 又 换了一个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