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

楼主(2008-06-25):
我用0905A玩G3.5,基本上正常,可是最近有两个通道不知怎么的发生联动了,副翼和升降,
我自己瞎折腾了一番,这下好了,有三个通道联动了,怎么解除啊?
各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应该怎么办?

网友A:
可能一:
把控换为固定翼模式就行了。
估计你的控不小心被设为了直升机模式。
可能二:
G3中的通道映射错误。

楼主:
谢谢楼上~~
可是0905A上没有什么多余的开关按钮,平时玩固定翼和直升机都一样
进入G3.5后,映射通道可以调,可是没找到地方可以设置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