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弄到手的一款充电器!

楼主(2008-06-25):
新弄的一个4S充电器,功能很少只能充锂聚合物和锂铁,电流选择从0.1A到3A。
个人感觉很好用,在此不讨论技术问题。只是分享一下

大体

连接按键的排线接口,做工明显就比某些国产货强很多。

平衡口连接线,这个口很奇怪,和一般充电器口也不一样

网友:
卖190的那种,韩国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个 真的很好用价格又好

网友:
我也有意于此!!

网友:
这么好的东东哪里有卖?

楼主:
不是韩国的。。。。。

网友A:
那种按键面板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种按键面板很容易坏

坏了自己都能修好,很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在深圳邊到哪里可以買得到,多謝各位指點,或可PM給我。

网友C:
3组4S并联充电?这样充电能充好?

网友:
哪里有卖的,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正在为充电器发愁!

楼主:
引用 网友C:
3组4S并联充电?这样充电能充好?

不懂这样并联是什么意思?

网友:
那根延长线就是并联呀,要保证电池电量大体一致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漂亮!

楼主:
那个接线板虽然是3个4S口,但是定义是不一样的。和大陆卖的充电器完全不同的

网友:
感觉总体做工不错。比市面卖的B6要好

楼主:
呵呵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个只能充LIPO和LIFE但是精度很好。不比那些什么动不动就5XX以上的充电器好多了

网友:
那里有买?给个连接睇下

网友:
不知道插三个电池时,主电流口怎么接法?

楼主:
不好意思,不能插3个3S电

网友:
那那个转接怎么用法的?

楼主:
那个接线板是为了配合充电器自己牌子的电池用的,三个口分别是2S,3S,4S。口看着是一样,但是定义是不同的呵呵

网友:
哦,原来如此

楼主:
呵呵又弄了两个可以充12S了

网友E(2008-11-10):
这个牌子的充电器用过,比这个要贵一点的6i那个型号,感觉做工确实非常好,像高档货,但是充电截至电压好像高了点,一般都冲到4.21-4.23了

网友:
到底如何?是串冲还是平衡冲?

网友:
Hyperion 6i的那个型号其实就是MEGA POWER的860DS,软件稍稍不同,这两个我现在都在用,打开看过,里面是一样的,都是韩国SJ带工的,Hyperion 6i的电路板上还写着SWALLOW呢,这下大家明白了吧。

SWALLOW EQ3, Hyperion 6i 和MEGA POWER的860DS完全就是一样的硬件,但是软件上来讲,HYPERION做的最好,swallow和860DS没有本质的区别。

从带的排线来看,SWALLOW EQ3带三个排线板(最全的),对应了HYPERION,TP/FP,ALIGN(ALIGN的接口就是国内品牌电池的接口,最大众化的接口),HYPERION只带HYPERION电池接线排,因为我现在用的是FlightPower的电池所以不得已还去单独花10刀买了TP/FP 的电池接线排。 MEGA POWER主要针对大陆和台湾市场,所以带的电池接线排就是ALIGN样式的。

从价格看,我买MEGA POWER的860DS当时花了700块人民币,是这几个里最便宜的,SWALLOW EQ3花了149澳刀,后来觉得和860DS没什么区别就卖了,HYPERION 6i花了190澳刀,是这三个里最贵的,其实用起来,真没什么特殊感觉。

LZ的这个4S的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款,唯一缺点是只能到4S,不过玩玩450足够用。

另外多说一句,HYPERION官方不建议两组电池串冲,MEGA POWER也是一样,而且MEGA POWER串冲两组3S会烧掉也是人尽皆知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串冲。

楼主:
呵呵所有的充电器都不能串冲,不是这个牌子独有的要求。
我还是觉得4S好,便宜好用。当然如果要充6S电池就要买6S的了
至于Hyperion 和MEGA POWER反正我是不会要MEGA POW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牌子的充电器用过,比这个要贵一点的6i那个型号,感觉做工确实非常好,像高档货,但是充电截至电压好像高了点,一般都冲到了

真滴是这样滴情况吗?达到4.21-4.2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