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太高,接收机会烧坏吗

楼主(2008-06-25):
突然发现家里接收机不正常了,装电池就跳舵,接收机发烫,试了几次以后听到砰的一声,火星四射,青烟腾起,接收机上一个黄色长方体小零件爆了......................................我经常向接收机装7.4V电池,会不会是电压太高烧坏接收机?

网友:
7.4v电池的电压一般不止7.4吧?接收机额定输入电压4.8到6v,你的电压明显高了

网友:
黄色的小零件应该是钽电容,这个爆了估计是电压高了,也有可能是电池接反了。我接反过一次,爆了,不过好像不明显影响性能。

网友:
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家里接收机不正常了,装电池就跳舵,接收机发烫,试了几次以后听到砰的一声,火星四射,青烟腾起,接收机上一个黄色长方体小零件爆了......................................我经常向接收机装7.4V电池, ...

用7.4伏电压, LZ真牛,一般都是4.8伏

网友A:
可惜了接受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接受器

不是可惜,是好惨,嘿嘿~~~~

网友:
7.4伏的电池充满电就是8.4伏了,你的接收机不爆才怪。

楼主:
只好重买了一套遥控设备...............

网友:
哦贺,报销了。

网友:
你要是不用了就送给我吧

网友:
恭喜楼主又有新设备了。

网友:
7.4 那么高啊

网友:
什么接收啊,很多都上不了这么高的

网友B:
我是新手,一开始用LAMA的电池直接插接收机上面,结果那个舵跳啊,跳的,幸亏没把接收给烧了
后来改用了电调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手,一开始用LAMA的电池直接插接收机上面,结果那个舵跳啊,跳的,幸亏没把接收给烧了
后来改用了电调供电,就正常了

走了狗屎运,呵呵别介意

网友:
还是用电调供电吧。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