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esky、火狐电池在我的固朗上面用的情况

楼主(2008-06-25):
悬停加小航线:1、花牌,6分钟,温度微热;2、esky,4.30分钟,温度发烫;3、火狐,5分钟,温度发烫;都是2200,都是15c;我看了相关的帖子,大家悬停或小航线都可以8到10分钟,下来后3.7v左右,是否我的飞机(固朗450c)有问题,我检查了,马达齿轮和大齿轮不紧,尾皮带不紧;各项轴承转动正常;这是正常问题,还是电池就只能飞这么久,俺是刚入门1个月的小鸟,只会三面悬停和航线(小),谢谢各位老大指教

楼主:
顶一下,老手回答

网友:
这不好说,飞机本身的重量、油门和螺距曲线都得配合!

网友:
电池用了几个循环啦?是不是还没有完全激活? 我的花牌前几个循环4分钟就不行了。现在可以10分钟暴力航线,下来3.7V

另外检查螺距和油门曲线..这个也有可能造成费电.

再另外检查GL的那个红马达,是否轴承已经有磨损?

楼主:
回答楼上的,电池已经10个回合了,飞机才买不到2个月,起落20次,马达轴承这么容易坏?

网友:
只能说GL的马达质量不行,我的,和我周围几个朋友的,都不行了.
除非你动手能力好,把里面的轴和轴承都换成质量好点的.

电池10个循环应该差不多了啊,你是几伏开始飞,飞下来后几伏?我说的10分钟暴力航线是4.21V开始飞,飞到3.70伏

网友:
GL的东西本来就便宜嘛,这个应该有心理准备的..

楼主:
就要换电机马达了,这一下接受不了,不过感谢各位,换什么马达比较耐操,我是固朗40a电调,请各位赐教,用什么马达,详细的名称,我省吃俭用半个月早饭,豁出去了买个好马达

楼主:
请教各位啊,帮我换一个经济实用的,经楼上的一说我才意识到,买回来后我的固朗马达就声音大得惊人,我还以为是这样的了,拜求拜求啊

网友A:
原来电直对电池要求这么高啊,还是不玩电直了,以后直接玩油的吧,省着买电池被黑闹心,玩油总不至于这样吧

网友:
马达不用换,去电子市场买两个轴承,买一个轴,换一下就行了.在论坛里搜索一下,我记得有高手发过这样的图文帖.

马达轴承和轴是易耗品,再好的马达也一样有寿命.

我现在马达用的是430X,感觉比较省电.wing出了一个新的硅钢片马达很不错,我打算收两个备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5419&extra=page%3D4

找到这个帖子了~这是我们黄总机械师的杰作.哈哈,你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哈哈!听说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我来看看!GL马达解剖图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5419&extra=page%3D4&page=1

网友:
楼主真有面子啊,我们黄总机械师亲自来回复你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电直对电池要求这么高啊,还是不玩电直了,以后直接玩油的吧,省着买电池被黑闹心,玩油总不至于这样吧

朋友油机也要保养的,就说油吧!油润滑不好就要烧缸,润滑好的,就有可能积炭,油污要清理等等,我觉得电直还相对省事!

网友:
我只知道电直太TMD省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点拨和详尽的讲解,我会一直朝着最高境界去努力——让我的飞飞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让我的心随着飞机一同翱翔,3d不是我最终的目标,他只是俺的手段和桥梁,再次谢谢各位和前辈。

网友:
表太客气,一起进步~我也是新手,呵呵

网友:
改变进角试试

楼主:
昨天又把马达拆下来了,空转时声音把老婆大人都弄醒了,这个声音和125的摩托车没有两样,看样子真的要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