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安装塞斯纳182的问题

楼主(2008-06-25):
昨天从启迪拿到了塞斯纳182, 感觉不错,安装比EPP3D容易多了,就是有以下几个小问题不是很清楚。

1. 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的舵机安装位置在哪里? 是不是要自己开孔找位置?最好给个内部推荐安装图。
2. 发现前轮是可以转向的,和前轮连接的轴在机身内又连接了一根拉杆,这个拉杆的另一端应当怎么固定?
3. 附带的胶水是不是抹上接触面,然后立即压按,多久可以用? 还是必须等胶水干了再压住,没有说明?
4. 副翼已经粘了纤维胶带,但是转不动,是不是要拿刀割开。

网友A:
最好找当地的模友帮你!
   觉得你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当地的模友帮你!
   觉得你什么都不懂!

赞同

楼主:
你什么都懂,帮忙说说看

楼主:
确实刚开始玩固定翼。

网友:
这是给你个建议,装一架飞机不是说说这还的,在网上面三、两个字就能说请啦!
  你还是找当地模友吧!

网友:
上照片,我们帮你

网友:
这个机有摸友发了安装教程咯
自己搜索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等我晚上仔细看看发图片。

网友:
慢慢来~~谁都只这样过来的~

网友:
我刚装了一架,加我qq告诉你。451979739

网友:
LS中将人真好...顶一下...LZ加油

网友:
都是模友, 我理解kyle305 的心情。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我上了照片,为什么没人回我啊

网友:
有些东西自己动动脑筋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了照片,为什么没人回我啊

........................别忽悠了..

网友:
我也前几天装了一架启迪的182!
装得很不错!我是弟一次装这玩意!基本上来说达到了不错的水平哈!
如果你还没有装好的话可以问我!我的QQ是78433014

网友:
和我联系吧,我刚安装了2架这个!QQ395086812

楼主:
其它问题基本搞清楚了,但是塞斯纳182前面的导向轮虚位大,不能直线滑行,有办法吗? 有没有可能手掷起飞? 起飞大概需要滑行多久?

网友D:
导向轮虚位大问题不太大,起飞时稍稍修正即可,起飞大概需要滑行5-----7米(大油门),手掷起飞完全可行,大油门加助跑稍稍向上掷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向轮虚位大问题不太大,起飞时稍稍修正即可,起飞大概需要滑行5-----7米(大油门),手掷起飞完全可行,大油门加助跑稍稍向上掷出。

谢谢回复。有个疑问,如果手掷起飞要2个人配合把,一手拿控,一手拿飞机助跑投掷比较困难,而且马上要回过手来控制。
还有就是我发现安装好以后,我的马达固定座不是很平,有点向右侧偏(产品问题),就是说螺旋桨的轴线和机身轴线有大概6度的夹角,我是不是可以设置水平尾翼左偏来抵消一下?风大,还没有来得及飞

网友:
我也刚装了一架"启迪"塞斯纳182,马达一定要水平,想办法调平,
副翼太软,风太大或俯冲时容易变形,建议加一碳管,前轮与方向舵联动,很好控制,
是入门级很好的练习机.

网友:
2个人配合最好,一人就左手拿控,右手执机,用嘴把油门推到最大即可。出手后马上要回过手来控制,马达固定座有一定的右拉角和下拉角, 无须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