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325调试问题。。。

楼主(2008-06-25):
新买的325,装好后发现副翼与大桨不成90度,想调整的时候,发现大桨可以沿桨的方向纵向活动,有2-3MM的自由度, 如果大桨转起来的话,肯定会被拉直,拉直状态下与副翼倒是有90度,以前没有调过SJM的JJ不知道这个自由度是否正常?如果正常的话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自由度,如果不正常的话要怎么调?

网友:
有人问过,老大也答过,明显没仔细看过帖

大桨夹用的是推力轴承,不能顶死所以留了一点空隙。不过我发现装上大桨后会顶到里面的螺丝,实际上大桨夹不会活动的。

楼主:
—。—!!

我翻了几页以前的贴子,也用过“桨夹”关键字搜索,不过好像没有看到过类似的问题。。

那我的副翼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翻了几页以前的贴子,也用过“桨夹”关键字搜索,不过好像没有看到过类似的问题。。

那我的副翼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调了?

刚才又看了一下,原来的帖子是关于500的,不过也应该一样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4913&page=1#pid3085717

副翼应该是不用调了。不知道你有没有上过大桨,我的一装上就没有游隙了。

楼主:
我就是上了大桨才发现的。上了大桨还有。

楼主:
“加了推力轴承横轴就不能顶死.游隙是正常的.注意调机应以桨夹向外为基準.”

OK。 我知道了。3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