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固朗450c才买两个月

楼主(2008-06-25):
我的固朗450c才买两个月,但飞悬停2200毫安
电池
(还是花牌的呢)只能6分钟勉强,我的马达声音好大,而且从油门50以上推基本转数没有什么变化,是否马达不行了,只飞过20个起落啊

网友A:
看下桨距对不对,一般-2度 油门0、5度时 油门65% 、+11度时
油门100%

网友B:
已经在电池区回答你了

网友C:
看看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是不是合理,我和你一样的电池,悬停可以13分37秒。

网友D:
我的也是才入手近2月的GL450C,电池比较多,也有花牌的,不过没有这样的现象呀,电机声音是比较大,不过悬停2200的花牌在10分钟以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呀,不过不是一次性的,是分段飞的,要不然电调会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