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这个98式可以改遥控不

楼主(2008-06-25):
尺寸为39㎝*19.8㎝*20㎝,采用锌合金制作而成,外表可选择军绿色,青古铜色,金色。
但是不知道驱动轮和履带是不是金属的,是否可动???????
比例为1/18
价格在600左右

网友A:
好像是实体吧!动不了的。

网友B:
有些难吧、先是怎么开盖就有些麻烦吧、在装各种遥控装置、期待完工图

网友C:
98静态合金模型市面上有2款,一是1:30的,另一是1:28的,不同厂家。这个是1:28的。我的是1:30的。金属履带,有悬挂。非实体,底盘可打开,炮塔炮管可动。悬挂的结构,工艺很差,花了不少时间调整,改造。
不过这2款都有不小失真,哎,厂家的工艺和态度都不行。
要改遥控,难度较大,重量也较大。不如塑料壳体的好改。
须很强的动手能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