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控制信号是多少频率段的方波?

楼主(2008-06-25):
为了方便在不开遥控的时候调试电机  给电调多少频率段的方波才是正常的?听说过是50K到200KHZ    还有 看资料还看见过5KHZ什么的   到底是多少?小弟请教各位了

网友:

标准舵机信号阿,查一查舵机信号的频率不就知道了?

楼主:

难道是500到2KHZ的??实在不行我自己改电容一个一个试过

网友:

晕,你用示波器测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50hz
高电平1.5-2.5ms

网友:

50Hz的PWM

高电平在0.5~2.5ms之间

我控制过双向车用电调,1.5ms是中立点,静止不动
从1.5~0.5ms之间是倒车,越来越快
  1.5~2.5ms之间是前进,也是越来越快

其他类型的电调没有控制过,就不知道了

楼主:

那拿555芯片做个方波发生器  用电阻控制波形在0.5到2.5ms   是不是就可以调了?

网友:

可以的
不过分立元件搭的电路可能精度不是很好

最好用单片机,方便、便宜!

网友:

长见识

楼主:

做了一个555芯片的电路   发现平率稳定性太差了  下一步准备用电路图做了   多谢各位了  也明白PMW了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现在用51单片机做得差不多了 用了2个数码管显示高电平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 我用的新西达的30A电调,上面有一句:8KHz PWM控制,使用转速控制曲线
这个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2009-05-12):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现在用51单片机做得差不多了 用了2个数码管显示高电平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 我用的新西达的30A电调,上面有一句:8KHz PWM控制,使用转速控制曲线
这个是什么意思?请高手解释一下

这个8KHz是不是指电调对电机的PWM控制频率呢?
我量过遥控接收的输出,全是50HZ的频率,没发现控制舵机和控制电调的信号有啥不同

网友:

应该是吧!我理解为对开关管的控制频率。

网友A:

数码舵机最高刷新率是333hz, 760uS的数码舵机最高是 504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舵机最高刷新率是333hz, 760uS的数码舵机最高是 504Hz

那不是说普通的遥控器和接收器不能用这种舵机了?
普通的控发射出来的信号好像就只有50Hz

网友:

都是 通用的信号格式。。高电平1-2MS之间,整个波形周期8-20MS都可以。。一般的模型信号都是通用的

网友:

怎么我还是5级士官呀。。。唉。。混的差呀。。

网友(2009-09-22):

760us的舵机, 中立点是0.76ms?

网友: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