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遥控器与天地飞接收机兼容吗?

楼主(2008-06-25):
各位大侠:我手上有一个雷鸟
遥控器
,想买一个天地飞接受机来用,请问雷鸟遥控器与天地飞接收机兼容吗?

网友A:
按说应该是兼容的。因为贴地飞兼容Futaba PPM,雷鸟也兼容Futaba PPM。
但是不推荐贴地飞的接收机,因为其可能是质量最差的接收机。本人买过一个,无论用什么发射机,从来都没收到过信号。朋友用过无锡的小红鹰据说还不错。

网友B:
兼容性90% 但也遇到过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