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3E充电需多长时间!

楼主(2008-06-25):
将段时间买了3E平衡充,但每种一块3S2200MAH的电池要5个小时,正常吗?不正常怎么调节.我使用5A电源.
各位的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充一块电.

网友:
是3E的1080吗?

网友:
不正常·你的输入的开关电源是12V5A吗?~~

网友A:
5小时?肯定不正常了,1A充也就1个半小时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小时?肯定不正常了,1A充也就1个半小时差不多了

不知道你怎么算得,1a冲电的话自然需要2.2/1*1.2小时。
我的经验3e smart plus 冲电时间 在1.5小时左右。

网友:
不能这样算,呵,而且每个充电器的结束电流不一样的

网友:
可能是电源A数不够,,

我充2200的电池只要一个小时多一点,我用的是5A的电源

楼主:
我用的是12V5A的电源

3E  LPC_1080,
要五个小时很烦,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B:
用5A的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确定电池有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5A的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确定电池有没有问题。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你换块电池再试试,还有问题就寄回我们公司退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