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DIY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25):
有两个问题:
1、直流无刷电机的原理是什么?电子调速器是怎么控制电机转起来的?又是怎么控制转速的?
2、磁极和磁铁的搭配关系是怎么回事?是固定的还是可以自己搭配?
分享:我自己根据普通有刷直流电机的原理设计了一种直流电机,就是把普通的有刷直流电机通过一个电子装置改变成了无刷电机(把电刷去掉),明天我把原理和电子装置都发上来共大家一起探讨、学习。

网友:
转子变定子,定子变转子???

网友A:
呵呵,你说的直流无刷电机说白了就是普通的无刷电机,电机是电子调速器控制它的转动/停止/转速什么的.无刷电机一般是三角形的线圈接法,输入的是三相交流电,电子调速器(电调)的作用之一就是把直流变交流,不信的话你如果能搞到5V左右的三相交流电接到无刷电机上去电机一样转.

1、直流无刷电机的原理是什么?
应该是交流无刷电机的,电是经过电调转换成交流的,原理无非就是简单的电磁铁原理,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所谓无刷电机旋转时的6个状态就是这两个状态分成3相组合而成.产生旋转磁场,从而使转子持续转动.

电子调速器是怎么控制电机转起来的?又是怎么控制转速的?
简单来说,就是把直流电转换成交流电,先进行触发,使转子有个启动惯性,然后改变电流方向,即换向,改变电流强度,改变交流频率(都是通过控制功率MOS管开关状态、大小实现的),实现控制转速什么的。

2、磁极和磁铁的搭配关系是怎么回事?
很抱歉,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乱回答的话可能会误导你,我只能说,在磁铁磁性相同的情况下磁铁越多的电机KV值越低,但输出扭力越大.换强磁铁也是降低KV值.

是固定的还是可以自己搭配?
是可以按场合不同而自由搭配的,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乱搭配,否则后果很严重.

PS:楼主设计的的那个应该是旋转磁极的电动机,而且很可能是内磁极转子电动机,我猜应该是两相的,这种技术一般是用在发电机上的,水轮机带动磁极在线圈周围转,产生旋转磁场,在线圈上产生感应电流

嘿嘿,如果错了楼下的要拍砖的就拍吧,别打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说的直流无刷电机说白了就是普通的无刷电机,电机是电子调速器控制它的转动/停止/转速什么的.无刷电机一般是三角形的线圈接法,输入的是三相交流电,电子调速器(电调)的作用之一就是把直流变交流,不信的话你 ...

基本上就是这样,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说的直流无刷电机说白了就是普通的无刷电机,电机是电子调速器控制它的转动/停止/转速什么的.无刷电机一般是三角形的线圈接法,输入的是三相交流电,电子调速器(电调)的作用之一就是把直流变交流,不信的话你 ...

按照你的意思:也就是说直流无刷电机的原理 和三相异步电机的原理一样或者说就是三相同步电机的原理,只不过是(内转子)同步电机是通过直流给转子励磁,而直流无刷电机是永磁铁励磁  是这个意思吗?
而直流无刷电机的电子调速器  相当于把直流电变成三相直流电 对吧??
至于调速原理和三相交流异步(同步)电机的调速原理一样都是通过控制三相直流电的频率来实现的  对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调速器不是把直流电变成3相直流电,是变成3相交流电。直流电是没有频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意思:也就是说直流无刷电机的原理 和三相异步电机的原理一样或者说就是三相同步电机的原理,只不过是(内转子)同步电机是通过直流给转子励磁,而直流无刷电机是永磁铁励磁  是这个意思吗?
而 ...

第一个问题:是的,.同步电机的话就是两个电磁铁,异步电机就是一个电磁铁和一个永磁铁,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第二个问题:直流无刷电机的电子调速器是分为几个部分的,一部分是控制转速,另一部分负责电流转换,注意,转换出来的是交流电!!!还有给接收供电的部分.(现在正在研究到底是输出的方波还是正弦波来着,估计后面那个比较靠谱)
第三个问题:还有电流!控制频率的同时还要控制住电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是的,.同步电机的话就是两个电磁铁,异步电机就是一个电磁铁和一个永磁铁,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第二个问题:直流无刷电机的电子调速器是分为几个部分的,一部分是控制转速,另一部分负责电流转换,注 ...

如果是内转子的无刷电机  把磁铁转子换成空心杯 或者像鼠笼一样的转子  是不是也可以转动呢???

网友A:
呃...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有刷的空心杯电机已经有了,去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
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有刷的空心杯电机已经有了,去找找吧~

这样它的原理完全和异步电机一样了,不是吗??

网友C:
不对。
我们常用的无刷是直流电机,属直流同步电机。接上交流估计就要烧,工作不正常
常用的工业上 的交流电机属 交流异步电机。

原理有很大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
我们常用的无刷是直流电机,属直流同步电机。接上交流估计就要烧,工作不正常
常用的工业上 的交流电机属 交流异步电机。

原理有很大差别。

电压小一点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