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感度是个什么东东?谁能给说说吗?

楼主(2008-06-25):
这个感度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值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个问题通俗的说就是你的大脑对走路的影响是什么(控制尾桨翼面阻止自旋),他的作用就是起到让你平衡,不至于跌倒(防止不锁尾自旋导致炸机)

网友:
LS说的好象不太准确,你说的应该是陀螺仪的作用。至于感度比喻成是控制平衡能力的大小或许更准确一些。对不对请后面的拍砖

网友A:
机身旋转时,陀螺仪输出信号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身旋转时,陀螺仪输出信号的大小.

好!
那这个信号大了有何坏处?

网友A:
太大了,尾舵机动作就大,尾桨修正就会过头,JJ尾巴就会向另一边偏,陀螺仪感觉到尾巴向另一边偏了,又会输出一个反方向的较大的信号,这时尾桨又会修正过头,如此反复,JJ就会追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大了,尾舵机动作就大,尾桨修正就会过头,JJ尾巴就会向另一边偏,陀螺仪感觉到尾巴向另一边偏了,又会输出一个反方向的较大的信号,这时尾桨又会修正过头,如此反复,JJ就会追尾.

多谢指点,明白了

网友(2013-01-19):
顶顶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
感度就是陀螺仪对于姿态意外变化的敏感程度。

高感度:机机姿态稍有变化,即会自动修正。
若感度过高,机机就会“过敏”,不停地来回修正,
常见的“金鱼尾”是也。

低感度:需要姿态明显变化才修正。
常见“不锁尾”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