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前辈赐教,450 SE GF入手后什么是马上要换掉的?

楼主(2008-06-25):
请各位前辈赐教,450 SE GF入手后什么是马上要换掉的?还要买些什么备件.我是新手.打算450se+65mg+401+9257的配置.控是dx7.
充电器
选什么好?DN或者x6或者别的?麻烦大家推荐下.再给点买零件的商家链接.谢谢了.

网友A:
建议马上把原装皮带换掉

网友B:
建议加装槽压带轮,可以大大延长皮带寿命

网友C:
DX7.....好配置.
充电器X6就不错.

楼主:
谢谢楼上3位!收到.皮带x6加装槽压带轮.菲的EDI怎么样?看介绍好像基本不用换东西了.价格也便宜点.就不知道耐用性,精度和se比怎么样了.

网友D:
尾推换掉

网友E:
建议把原装皮带换掉~

网友F:
不要X6,上MEGA POWER860DS,你的配制在这个级别上(450)就基本完美了。
另外有条件的话把原配接收换成AR6100。
(呵呵,俺就是这配置。)

网友C:
EDI貌似没有性价比...
比GF还贵

网友G:
要换 推力轴承, 电池,充电器,工具,模拟器,马达,电调,
但是不知道换尾推干嘛用??

网友G:
球头,热缩管,油,牛油,

楼主:
回复 网友H:
ar6100已经定了在等呢.棒子的东西不喜欢.x6起码有售后.

网友I:
强烈建议把原装皮带换掉,换任何皮带都可以,就是不能用原装皮带,当心一块电池后原装皮带挂掉,炸机!!!!

网友G:
原装皮带 这么吓人嘛????? 是不是暴力3d后会挂,一般飞没事的说???

网友J:
原厂皮带断掉的先例太多了

网友G:
带槽压带轮, 有争议, 看我的另贴。

网友K:
亚拓的做工是不错的,但只限于金属件方面
皮带是超级垃圾,不到十个起落皮带肯定断,还有头罩由于是朔料的,也不耐炸。尾推的设计也不怎地,为什么老不喜欢用双推。
这方面其它厂家都改进了。还有电池也很差,这些东西是公认的差。

网友L:
皮带是肯定要换的了,假如你是新手,那最好就把遥控的人换掉

网友M:
把整架机换掉

网友:
皮带一定要换掉
底板,脚架,电池板建议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N:

非常感谢,但如此这样的话我还要飞机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如此这样的话我还要飞机干什么呢?

呵呵,这个问题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但如此这样的话我还要飞机干什么呢?

我光要飞机不要你

网友:
皮带如果安装有问题就会断或起毛。皮带拉紧些就好很多。
原装电池并不差,而且感觉内阻比较低,重量也轻。

网友:
把主轴承座换掉,用冰大2代,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亚拓的做工是不错的,但只限于金属件方面
皮带是超级垃圾,不到十个起落皮带肯定断,还有头罩由于是朔料的,也不耐炸。尾推的设计也不怎地,为什么老不喜欢用双推。
这方面其它厂家都改进了。还有电池也很差,这 ...

我的V2飞了几十架次了,皮带还很好啊

网友O:
电机电调换蝎子,电池换tp,浆用3k,尾浆用fk,尾管副翼换yt的碳纤,其他暂时可以不换了,吼吼

楼主:
引用 网友O:
电机电调换蝎子,电池换tp,浆用3k,尾浆用fk,尾管副翼换yt的碳纤,其他暂时可以不换了,吼吼

如果这样换的话我还是选择把自己换掉来得现实点

网友:
电直是无底洞的
烧钱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机电调换蝎子,电池换tp,浆用3k,尾浆用fk,尾管副翼换yt的碳纤,其他暂时可以不换了,吼吼

这样的话,还不如自己买配件组装啦

网友:
我也刚买YT不久,热烈推荐皮带换掉,爱断。
我的就断了,幸好没在空中断掉,不然又是一比不少的开销啊!!

楼主:
回复 网友P:

感谢啊.以后多交流.我要和你多学习学习.

网友:
ou 欧不会调机,上去烧了一个 65mg

网友:
我也用原厂的皮带 已经用了10来天了  不过只是练悬停 到目前还很正常

网友:
我靠~这么多要注意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