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200电池哪家好?

楼主(2008-06-25):
新手上路,请问飞EP200的
电池
,哪家性能好一些?

网友A:
飞旋停就用原配40元的。最近准备上几块E-sky的15G800ma电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我是]是用来玩3D的,之前玩450 ,刚转入200,所以电池不知道怎么配~~~~

网友A:
那就看看这里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5736&extra=page%3D2

楼主:
希望能找到重量轻,放电效率高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