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装机问题

楼主(2008-06-25):
购得一epp空客,用2个2040无刷内转子,64mm涵道,3s 2200 20c
电池
xxd40a电调改装。全机重量在1kg左右。能飞上去么?请看图
设置有两个胜辉9g
舵机
。一个是方向舵。
一个是升降翼
升降翼不知道如何设置舵机。一个舵机带两片翼
副翼没有安装舵机,不知道对飞行有没有影响。(只要求航线)
前轮想设置转向,y线形式与方向舵连接。但是装了舵机后,感觉转弯角度太小,舵机的最大拉距只能让轮子转动一点点,不知道如何设置。
另外后轮不会装。不知道如何固定到机身。前轮也只是勉强稳定。2mm钢线做轮轴无法承受机身。用什么材料才好呢?
请老鸟能帮多少就帮多少。俺还没飞过飞机。。。。。。。。。。。。

楼主:
电池接到电调那里。电调接到电机那里,同时接到接收器那里。开动遥控,只听到电机那里滴滴的报警声,不会转。为什么?

楼主:
老鸟们,不要只看爽飞啊。新手很困难啊。帮帮忙吧。。。。。。这个飞起来,肯定也很好看的

网友A:
两个电机一个电调?

楼主:
两个电机。两个电调

网友B:
是这架吗?

网友C:
这个飞机我改装过~~搜索一下~
另外,其中一个电调要把红线去掉~~

网友D:
LZ还是先买个上单翼练习机飞飞吧,比如"好小子"等.上来就飞这架,有点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