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08-06-25):
全新的天地飞六控和接受。新西达电调和电机。电机不转。就嘀嘀嘀的声音,无论怎么接法。都是嘀嘀嘀。换了另外一套全新的新西达电调和电机,也是嘀嘀嘀。就是不转。但是舵机又能正常控制。请问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
只有一种情况..没信号

信号线,就是白/黄 那跟没接上吧

楼主:
都接上了,不过每次油门都没推到最大就接电源线了

网友:
微调弄到最下面,或者设置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
设置油门曲线啊   插电源前把油门推到最大  接电源   电机滴     滴滴     滴滴滴     的响    当听到响一声的时候迅速油门拉到底    稍等片刻   就OK了

网友:
不对  说错了  是油门行程

网友:
插错通道也会这样

楼主:
3通道。没错吧

网友A:
默认油门放在中间是最小位置,把油门反向开关拨上去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默认油门放在中间是最小位置,把油门反向开关拨上去试试看

哥们是玩车的吧??

网友C:
默认油门是反向的,所以要把第三通道反向开关拨一下,拨成反向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是玩车的吧??

有点这个味道,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默认油门是反向的,所以要把第三通道反向开关拨一下,拨成反向就正常了。

这个应该是对的。

网友:
新接收通电.电调要重新检测油门行程的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新的天地飞六控和接受。新西达电调和电机。电机不转。就嘀嘀嘀的声音,无论怎么接法。都是嘀嘀嘀。换了另外一套全新的新西达电调和电机,也是嘀嘀嘀。就是不转。但是舵机又能正常控制。请问这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你把电条的信号线反过来接看!我就碰到过这问题!黑白红反过来红白黑这样接!

网友:
重新设定电调油门行程

网友:
电调保护了。。断电。。。控上油门反向一下。。把油门打最小。。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