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航机减速的问题....

楼主(2008-06-25):
一般民航机降落后,为了迅速减速,好像会开启类似"反推力装置",听到短时引擎加油的轰鸣声,有谁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装置?其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就是反推装置呀,把本来向后喷的气流挡住,使气流改成向前喷。

网友:
发动机口升起一个反推口,后喷管堵住,使气流向前,反作用力向后,自然就减速了呀(大概是这样的)

网友:
呵呵,模型飞机有这样的装置吗

网友:
没有的吧,靠刹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是发动机反转制动。

飞机着陆瞬间你感觉到的负加速度(或说振动比较合适),这是由于增加了地面摩擦引起的。

后马上(2~5秒内)你会感觉到一个很大的负加速度,这是飞机发动机开始反向运行 ...

我有个亲戚是在民航维修的。飞机发动机不是反转,而是有个倒风系统,使向后的气流向前,发动机并不是在反方向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是发动机反转制动。

飞机着陆瞬间你感觉到的负加速度(或说振动比较合适),这是由于增加了地面摩擦引起的。

后马上(2~5秒内)你会感觉到一个很大的负加速度,这是飞机发动机开始反向运行 ...

民航涡扇引擎由2个单元组成---核心机(就是通常说的涡喷),外涵道涡轮风扇。核心机的工作转速范围在几万到十几万之间,涡轮风扇的转速范围在几千到几万转之间。

你是怎么认为一台处于上万转的涡扇引擎能够在2~5秒内变为反转的?别说是反转,哪怕是要停机都需要十几分钟时间。

正常的着陆是在主轮接地的同时,打开所有气动减速板,然后是前轮接地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低,这时引擎会加速,同时引擎两侧的导流板会张开,把外涵道风扇的气流导向前方,形成反推力。这个过程时间很短,不超过15秒。在接下来才是机轮的制动,直至滑行到停机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原理是发动机反转制动。

飞机着陆瞬间你感觉到的负加速度(或说振动比较合适),这是由于增加了地面摩擦引起的。

后马上(2~5秒内)你会感觉到一个很大的负加速度,这是飞机发动机开始反向运行 ...

飞机还有倒车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