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sky的lama兼容哪些控啊?

楼主(2008-06-26):
如题

网友A:
据说兼容Futaba PPM的,也就是说市面上的绝大多数,只要是同一频段的PPM控都可以。
明确已知的不兼容是华科尔

网友B:
俺也想问一下,天9控,也能用了飞lama吗?我看天9也有PPM。哪位给讲讲啊。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只要是兼容FUTABA的控都可以用在Esky LAMA上

网友D:
十字盘模式怎么选?

网友E:
兼容F的都可以用,我现在用天九控LAMA,没有问题,比原配的手感,精度要好些

楼主:
也想收个天9,试试手感,样子还是挺漂亮的!

网友F(2008-08-11):
现在天9控什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