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转弯不掉高度

楼主(2008-06-26):
翼展超过一米的客机。1kg重。只设置了升降翼和方向翼。没有设置副翼。请问老鸟们,如何转弯才不会掉高度?

网友:
????

有难度,很大,因为是客机!而且没有副翼!

网友:
只能推大油门

网友:
转弯半径大一些 就没事了

网友A:
最好加副翼

网友B:
转弯半径大一些,边转弯边拉升降舵。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不过既然做的是客机,怎么可能不加副翼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不过既然做的是客机,怎么可能不加副翼呢,呵呵

说得对,又不是飘飘机。
用方向舵转弯时,要不掉高度,必须给点升降舵,也就是拉杆,没副翼的3通练习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加副翼

副翼并不能让飞机转弯!
拉升降舵才能让飞机转弯!
掉高度并不是只有升降舵和方向舵的飞机专利。有副翼也一样!

网友:
都会掉高度的,只是带副翼的休整速度比没副翼的快,6楼说的很正确了,大半径,补升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弯半径大一些,边转弯边拉升降舵。

好办法!

网友D:
怎样小半径转弯不掉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弯半径大一些,边转弯边拉升降舵。

正解!

转弯的时候出了坡度就不用打方向舵了,控制好拉杆的量,多了还会爬升呢,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怎样小半径转弯不掉高度?

反方向打方向舵~~就是侧飞嘛~~~这个你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方向打方向舵~~就是侧飞嘛~~~这个你都不知道?

LZ飞机没有副翼啊!!!

楼主:
请看图,机翼加了4mm碳杆。怎么开副翼

请看图,机翼加了4mm碳杆。怎么开副翼。两个舵带还是一个舵带好?电池放哪里呢?重心在两个涵道中间。一个3s 2200 20c 200g左右的电池带。

网友:
~~魚與熊掌不能兼得~~
不掉高度要靠拉升舵
用了升舵就會掉速度

网友:
换个小飞机,转弯半径小,而且也不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