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这种电显报警准不准?

楼主(2008-06-26):
这种带红绿灯和一个蜂鸣器的 警报器,
如果太低电压和太高电压都会报警,红灯闪,绿灯灭,
刚才我用 lipro 充了一块锂聚合物
电池
, 11,1V 2200MAH 12C 的, 大概就1个半小时吧,
LIPRO 的 三只 绿灯亮了我就取下来了
用万用表测量每块单体的电压都是 4.19V ,可以说充得相当的准确
可是我很纳闷为什么这种电池报警器插上去后还是叫个不停?

网友A:
呵呵,这个东西是靠不住滴。

楼主:
你照片里是你还是你女朋友?看起来比较好玩

网友B:
插上去后叫个不停 ^-^

网友A:
插上去后叫个不停 ???????????????????????????????????????????????????????????????????????

网友C:
我的一动就叫 不动不叫

网友D:
插上去后叫个不停 ^-^ = =b....

网友E:
估计是坏了吧,按设计是 3.5V 才叫的

网友F:
这类东西都会有正负1%左右的误差,甚至还要大些,只是能用来作个大致的阈值报警。
你说有高电压报警,你试试放点电是不是就不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