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用久了,效率要降低吗?
大东!!

楼主(2008-06-26):
我的450电直,发现开3/4油门才可以悬停,是
电机
效率低了,还是设定有问题,用的是11齿。

网友A:
不一定,和油门.罗距曲线也有关系

网友B:
都有关系.

网友C:
电机用久了永久磁体会逐渐退磁的,因而效率会下降------不知这种说法成立不?
另外LZ的电机是不是3500KV的,如是用11T的齿转速可能不够,除非你用如冰峰雷电的480R3800TF这样的超暴电机。

网友D:
把11T的换成13T的试试。

网友:
谢谢啦!我来试试!再次谢谢楼上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