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电机香蕉头连线有些细怎么办?

楼主(2008-06-26):
电调出线很粗很短。适合一次焊成功,可是
电机
出线又细又长?剪短了害怕电流吃不住怎么办?

网友A:
剪不剪无所谓,只要焊牢。

网友B:
把电机的线一折二就可以了,一个老鸟教我的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 ls

网友C:
电机线一般都是从电机绕组里直接延伸出来的,放心用吧.要是这线吃不住的话,电机也就死翘翘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