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与PCM

楼主(2008-06-26):
根据网上的资料整理的:
  PPM模式下,发射机以帧为单位发送控制信号,一个5通道的发射器的一个完整PPM帧的波形如下:

PPM模式下,用脉冲的宽度代表舵机控制臂的位置,脉冲的宽度以时间为单位,范围在1-2毫秒,上图代表的是一个5通道的发射机的PPM帧波形图,大家看到一个PPM帧有6个脉冲,其中第一个脉冲是同步脉冲,同步脉冲为长脉冲,以区别通道脉冲,他的宽度大概5毫秒,同步脉冲是为了标识1通道脉冲的,紧跟着同步脉冲的是1通道脉冲控制信号,依序为2通道、3通道、4通道、5通道,所以一个完整的PPM帧包含N+1个脉冲,N为发射机的通道数。
   为什么PPM抗干扰比较差,看下图:

上图在第三通道脉冲控制信号处收到干扰,脉冲宽度叠加了干扰信号(红线部分),结果会这样呢,12通道正常,3通道的舵机运动幅度就变了(PPM是以脉冲的宽度(时间)来代表舵机的运动幅度,45通道正常。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干扰信号在3通道与4通道之间形成了个干扰脉冲,结果是123通道正常,干扰脉冲传递给4通道,本来属于4通道的脉冲传给5通道了,本来属于5通道的脉冲丢弃了,大家想结果会这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把12通道分配给roll picth的原因。

PCM 待续。。。。。

网友:
解释的很完美

楼主:
PCM

打了半天的字,终于完成PCM部分了

PCM
PCM也是以PCM帧的形式发送控制信号,不过他不同于PPM的是,PPM是以脉冲的宽度代表舵机运动的幅度,PCM是在发射机发送PCM帧之前,用10位二进制数编码一个通道的舵机的运动幅度(或者舵机臂的位置),5通道的意味这至少50位二进制编码,用一个脉冲反映一位二进制数,那么5通道的PCM帧至少有50个脉冲(还不止,因为还有CRC校验码,所以PCM帧的脉冲宽度都比较窄,因为一个PCM帧有比PPM帧多的多的脉冲),而不同与PPM帧的6个脉冲。
   如果PCM帧收到干扰,就意味这PCM帧的某段二进制数的顺序发生了变化,所以PCM加入了CRC校验算法,接收机收到PCM帧,根据脉冲转换成二进制数流,然后进行CRC校验,如果受到干扰,CRC校验就通不过,于是接收机认为这是个坏帧,就丢弃了,等待接受下一个正常的PCM帧,如果连续收不到PCM帧,或者受到的PCM帧都是坏帧,CRC校验通不过,所以PCM接收机一般都有failsafe功能,碰到这种情况,启动failsafe功能,把舵机置成先前预设的位置(failsafe设置时候舵机的位置)。
   从以上看出,PCM抗干扰性强于PPM,PCM通过CRC校验,不让受到干扰的坏帧传给舵机,把坏帧丢弃,而PPM会把坏帧作用于舵机,不过另外一面,PCM只要50个脉冲(按照5通道发射机说明)里有一个脉冲被干扰,就把整个控制帧丢弃,相当与把5个通道的这次控制全部丢弃(其中有几个通道是正常的),而PPM没有这个问题。
   另外,从以上看出,PCM不是说如何如何的抗干扰性,只是不会把坏帧传递给舵机执行而已,但连续受到干扰,接收机就会进入FAILSAFE,但实际上并不能起很大的作用。
   我有次在地库里飞SJM PRO,用的是PCM,在低空飞航线的时候,突然飞机栽向地面,炸机了,我分析是受到干扰,此时即使是进入FAILSAFE,舵机归到预设的位置,也不足以保持飞机平衡,控制飞机。

     所以我认为:
     在受到持续干扰情况下,PPM与PCM谁也比谁好不了,FAILSAFE的功能还是不错,但问题在于进入FAILSAFE,预设的舵机的位置并不能挽救你的飞机,怎么办呢。
     这就是我为什么买一个平衡仪的缘故了,但发射机操作杆离开中心点的时候,平衡仪关闭,这样也不会失去操控的乐趣,当操作杆回复到中立点的时候,平衡仪开启,把roll,picth的FAILSAFE设置成中立点,这样当受到干扰,进入FAILSAFE,平衡仪代替飞行员平衡飞机,这样才能不炸机而不失操作乐趣。
    我的平衡仪在路上了,呵呵,期待中。。。。。

网友:
学海无涯阿

网友:
少量的出错pcm是可以恢复的

网友:
大多数时候炸机是因为操作失误,发生失控也多为硬件故障如电源断路等,完全因为干扰而失控情况实在不多

网友:
又倒米入自己袋了

网友:
PPM受到强烈瞬间干扰,一般只会错一帧,约20MS,即使在做3D,也只会抖一下,所以平衡仪一般用PPM,如用PCM在机动飞行时受到干扰,发现失控操作竿回中或等PCM回中,PCM连续出错,平衡仪根本不能及时收到,等收到时已在地上了.千万把平衡仪装在大桨打不到的地方.或一上天就启动平衡功能,那还有乐趣吗.

网友A:
不管接收机和发射机之间用的什么技术,目前的平衡仪和舵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连接都是ppm。同时楼上的roll和pitch分配给第一二通道没有道理。干扰可以在任一通道发生,而且几率是一样的。只要不是发生在同步段,接收机都没有能力区分符合特征的干扰和正常信号:

“干扰信号在1和2通道形成了个干扰脉冲,结果是1通道正常,干扰脉冲传递给2通道,本来属于2通道的脉冲传给3通道了,本来属于5通道的脉冲丢弃了,大家想结果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接收机和发射机之间用的什么技术,目前的平衡仪和舵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连接都是ppm。同时楼上的roll和pitch分配给第一二通道没有道理。干扰可以在任一通道发生,而且几率是一样的。只要不是发生在同步段,接收 ...

  -------呵呵干扰可以在任一通道发生,而且几率是一样的--我赞同,不过PPM脉冲有个错误传递的效果,1通道收到干扰,2、3、4、5都错误了,但如果3通道收到干扰,错得只是4、5通道,1、2通道不会有问题,所以控制飞机平衡的通道建议用1、2通道,你看看几乎所有的控都是这样分配的。

网友(2010-08-04):
我有个PPM 没飞必受干扰 飞机总是一抽一抽的 后来换了PCM就好了。。。

网友(2010-11-05):
高手分析到位

网友:
学习一下~~~~~~~~看得不是很懂~

网友(2012-07-13):
分析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