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RO X6 升级教程

楼主(2008-06-27):
MAXPRO X6
升级教程
注意:升级前断开X6所有电源,
电池
一定要取下,否则会损坏
充电器
,切记!!!
1:
运行升级程序,,点下一步 NEXT
2:OPEN
选择要升级的文件 或点 DOWNLOAD 下载最新的升级文件.点下一步 NEX
3:
选择要接X6的COM口
这个时候插上X6的连接线,并给X6通电
X6会显示如下
注意:如果没有显示这个界面,请重新断开X6电源,并重新执行 步骤3
4:点击下一步NEXT就可以升级了
5:升级开始
6:一切OK.结束
升级结束后,X6会自动重新启动,并显示升级版本号
PDF格式说明及2.27版本下载
http://www.maxpro.cn/maxpro/cn/download/X6_227.rar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C(

网友A:
我的X6有故障,已寄回厂家维修,等回来后再升级。

网友B:
没中文版的?

网友C:
2.26 和2.27有什么区别?

网友D:
终于出升级了,回去试试

网友E:
已经升级,呵呵~~

网友F:
我升了,也成功了.但是充电截止电压还是只能调在4.2V啊...不知道升什么玩意了.

网友G:
刚升级好!上限电压还是4。20,不知道程序里有没改基准电压参数?

网友G:
火警用着啥感受啊!!!

楼主:
增加了加速器功能,修改了充电算法和增加选择声音开关,长音改短音

网友H:
我靠。2.27了。。。

网友I:
怎么把升级文件下载到电脑里了,打不开,hex格式,有什么玄机吗,里面一共有3个文件,一个txt,一个pdf,还有就是hex

网友J:
不错不错!正在升级中哈哈!

网友K:
我的x 6已经升级完成,哈哈

网友L(2008-08-04):
是从哪里下载upgrader软件下载2.27?

网友M:
请问好用么 有明显区别么

网友N:
哈哈 火警出品 必属精品 呀

网友M:
火警 hex文件 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