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转速

楼主(2008-06-27):
请问,原本汽油船的发动机的转速大概在11000左右需要安装减速器吗?

如果要安装减速器,大概要将转速降到多少转才适合?

1.2M的V艇 桨还没有选好,船的总重大概在6-7KG.左右

V艇和O艇需要的转速是不是相同的?

先谢谢各位前辈的提点了~!谢谢,晚辈感激不尽~!

网友:
不需要安装减速器

网友A:
晚晚辈的我會考慮安装加速器還可以呢!你的發動機有多大CC?

网友:
你遲來一步了!

引用 网友A:
晚晚辈的我會考慮安装加速器還可以呢!你的發動機有多大CC?

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萵一千轉還小了一點不用減速啦
找些同志一起玩吧    哈!

英哥玩的最小都18000轉的,11000轉應該想辦法加高轉數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可不是遲來;只不過是你早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记得好象谁说过~转速太高扭力就下来了,所以要装减速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前辈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