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 最近为什么飞4分钟左右电调就降动力,只能熄火 ...
问问大家 最近为什么飞4分钟左右电调就降动力,只能熄火降落了!~

楼主(2008-06-27):
最近为什么飞4分钟左右电调就降动力,只能熄火降落了!~
好赢 40A+WING原厂3550KV
电机
,正常飞行4分钟左右就熄火了。。。幸亏飞越的脚架结实。。从来没有过损失!
下来摸电调和电机是有些烫,和原来差不多啊!~为什么就保护熄火了呢?!
晕的!~

网友A:
是不是电调设置不正确。

网友B:
检查一下电池,换一组试试看

楼主:
我6组电池互相换了,15C-25C,各种品牌。。一个效果
看来电调恢复出厂去了!~

网友C:
齿轮换小1齿看看。

网友D:
可能是保护了吧。

网友E:
你飞完以后量一下电池的电压,如果不低于3.7V,可能是电调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