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泡沫切割机(连续跟新中)请丝杆的问题。

楼主(2008-06-27):
大概三个月前有心思制作一个cnc的切割机,在论坛里的飞鱼同学的帮助,支持,技术扫盲后对cnc泡沫切割机有了一定的认识。恰逢看到在5imx上6eyesdog的帖

子以及很多人的制作,终于有信心去做这个东西了。需要感谢的人还有“乌鸦”同学......

帖子中多有不成熟,以及不切实际的思路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前后归纳了一下cnc的组成部分大概

1.软件部分

这是cnc的灵魂所在,没有软件就无法工作,就像一辆奔驰车停在长满荒草的野外,没有人操作那只是废铁一堆。人就相当于cnc的大脑,车相当于cnc。

软件又分为2个部分

一个是驱动cnc单片机硬件工作的软件。这个软件是自己动手制作驱动板自己要烧录在单片机内的,考虑到制作电路以及电路板的制作也是比较复杂的我考虑使用

成品驱动板,这个软件就不介绍了,这方面的东西可以参考飞鱼同学的帖子。

第二个部分是在电脑上面的应用软件,就是应用界面。

这个软件有国内编写的,也有国外编写的。在寻觅软件的过程中,我居然看到一个国外的强人,居然使用excel编写。

最终寻觅的结果是选用foamwork3。下载地址是WWW.FOAMWORK.NET。30天demo版本的。之所以选择这个软件是因为,这个软件可以切割两端不同的翼型。

而且是那种可以花钱买到的软件,哈哈哈价格是49美元。其实这也是我有信心做cnc泡沫切割机的最大的动力,因为软件解决了,一切皆有可能(李宁)nothing

is imposssibla(nike)。if you think you can ,you can(me)。

2.驱动板、接口板部分

驱动板部分飞鱼同学也作过详细的介绍,鉴于以上原因,我考虑使用成品的板子,成品的板子也有很多:

有5imx上6eyesdog介绍使用的大海的板子

福达电子科技的板子http://shop33632045.xxxxxx.com/?catId=30261821&queryType=cat&categoryName=A3977%D0%BE%C6%AC&browseType=#pagebar

有磁动力上的成品驱动板http://www.cdle.net/adpage/cnc.htm

还有更专业的成品电路板http://www.leetro.com/leetro_web_page/first.asp

国外的板子http://www.hobbycnc.com/

等等,最终必选各个板子的应用范围、做工、芯片的使用==选择了福达电子科技的板子

带并口的是接口板,剩下的4块是驱动板,我的切割机有4个轴,因此选用了4块单体的驱动板,这样即使有一块有问题,直接替换就ok,不用换整个板子。接口板和电脑采用全光隔离的信号

传输防止,避免对电脑产生不良损害。

3.步进电机的选择

布进电机的选择我遵循以下几条原则

A、要有足够的动力冗余,满足加工要求

B、品质要好,工作稳定,扭矩输出平稳

C、价格不要太贵

D、选择全新的电机,保证心理需求

http://www.leetro.com/leetro_web ... showpro&searchname=步进电机及驱动器&searchnameC=混合式步进电机&c=step&a=dm42

最终选择这个地方的电机,当然价格比较高,价格是125块钱/个。比进口的电机还是要便宜的,当然不能选择进口的,因为太贵了,如果要选择进口的电机,那就直接进口,恐怕比国内卖

的要便宜,品质更能保证。不过就机电产品来说,国内好多厂家都为国外带工的,国产的产品,国外的牌子。

看了说明书才知道电机的一些参数,我买的是2相4线的电机,说实在我现在才搞懂点2相 就是有2组线圈吧 ,4线就是有4条引出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的。

看见红橙褐黄4条线就是 引出的4根电线。

4、电源的选择

电源按照推荐的选用24v5a的开关电源,不知道是否能承载4台电机的电流。

5、光轴、滑块、连轴器、丝杆
X选择16mm的光轴,长度650mm

Y选择12mm的光轴、长度400mm

因为x轴要承载y轴的重量因此选择比较粗的光轴。

Y轴要轻巧点因此选择12mm的光轴。

购买地址

http://shop35638798.xxxxxx.com/? ... browseType=#pagebar

滑块

连轴器

丝杆、丝杆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头痛的问题,我有几种方案在考虑中,

1、用普通的8mm螺距1.25不锈钢的不锈钢丝杆,这个东西我在商店亲自验证过,一是直度不好,二是与配套的螺母配合很松,至少有0.5mm的旷量,对于专门切割机翼的机器来说超过我的

容忍度了,直度不够会直接影响不进电机的工作,带来负荷过大

2、滚珠丝杆,滚珠丝杆主要在尺寸上不太好找,找到的厂家的最小直径是16mm螺距5mm的,有点太大了,16mm的丝杆上在y轴上对电机轴向也有不小的力。

价格还可以接受大概1200~1500吧。

还找到一家直径比较小的1002的丝杆,但是价格绝对超出想象了,丝杆要500一米 螺母也要500一个.....

3、T型丝杆,恐怕是既能满足精度要求,又能满足价格要求了

打算下午去五金机电城区看看,但是对直径的选择还没有最终确定

6、安装架的构思

7、组装架的构思

希望机器的组装是一件愉快事情,所以不希望在组装的过程中对零件的精度产生不良的记忆。

机架打算用10mm铝合金线切割加工、用其他材料和加工方式得到的产品的精度不是很高,因此放弃采用pvc塑料板,有机玻璃+雕刻机+激光切割的方法实现。

先到这里

网友:
用料十足·期待续贴

网友A:
忘了回答LZ的丝杆问题。补上
对你这个机来说起码选用T丝杆,8MM直径足够了,如果考虑到以后把机拆掉再组雕刻机的话就选用12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回答LZ的丝杆问题。补上
对你这个机来说起码选用T丝杆,8MM直径足够了,如果考虑到以后把机拆掉再组雕刻机的话就选用12mm的

谢谢您的回复,不行的话我选择16mm的滚珠丝杠螺距5mm的不知道可否,期待您的解答。价格问题可以接,就是怕别人看见了会拿刀砍我的。

别人1000块搞定的事情,我恐怕要3000块了,而且幅面不大,哈哈哈哈。

这个机器主要用来切割机翼的,不做其他用途,有点大炮打小鸟的嫌疑了,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一炮打准。哈哈哈

网友:
16mm的滚珠丝杠螺距5mm的当然可行·5mm刚刚好了,快慢适中。空走刀时不用死等
制作中我也算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希望能一次到位做出一牢永日的东东,我相信你也是。支持你

网友:
用料十足,现在做CNC的人多了,好玩啊,大家多交流

网友:
等待结果

网友B:
老实说,其实做这种CNC没必要用太好的材料,本来就是业余的东西,如果用了这么贵的丝杆的话就有点离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实说,其实做这种CNC没必要用太好的材料,本来就是业余的东西,如果用了这么贵的丝杆的话就有点离谱了,

哈哈,我考虑用梯形丝杠。

要不对不起买到的东西了,我感觉自己就是属于败家子类型的,哈哈哈。上了贼船难下船了。

“业余”有两种方式:

1,利用业余时间制作

2,业余的制作有别于工业化的产品

这种产品在美国有销售,最小的价格是3999美元,价格上我觉得至少价格不“业余”。

网友C:
这一个小玩意,搞得这么复杂,这些东西要花多少钱?300块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个小玩意,搞得这么复杂,这些东西要花多少钱?300块就可以搞定了。

期待机器本身的质量和加工的质量的不同

谈论价格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展示出来。

网友D:
建议先用普通的不锈钢丝杆,加双螺母消回差就行,泡沫切割没有受太大的力,精度足够了,就是切割速度上不去。试过不满意再换其他的话这个试验的价格也不会让你觉得高。
滚珠丝杆的好处是切割速度够快,前提是螺距不能太小了。个人认为10或10以下的都可以(建议用10的),理由同上,切泡沫靠电机的锁定力矩足够了。
T型杆还是不要考虑了,粗细合适的不好买,阻力大,还是得加双螺母消回差,价格高效果不会比普通丝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先用普通的不锈钢丝杆,加双螺母消回差就行,泡沫切割没有受太大的力,精度足够了,就是切割速度上不去。试过不满意再换其他的话这个试验的价格也不会让你觉得高。
滚珠丝杆的好处是切割速度够快,前提是螺 ...

谢谢您的建议,但是双螺母消回差的原理有点不适很明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
最常用弹簧预紧方式消隙,保证两个螺母相对位置不变下,在中间加入弹簧。螺母由于压缩弹簧的作用力各自向相反方向背离,从而消除间隙。
借张图示意下:

网友:
楼主  你 一共打算花多少银子来做这个cnc???考虑过成本吗???

网友:
他当然心中有数

网友E:
不知道这个丝杆怎么样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cbcebb202a4ebe0bf1a61ad020d101cf.j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这个丝杆怎么样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 ... 61ad020d101cf.jhtml

用个消回差的方式解决就ok了。

网友:
学习

等待成品机,供新手学习.

楼主(2008-08-09):
经过近2个月的准备、定购、定作、080808终于完成组装,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com口,明天去买并口卡去。安装的过程还是比较开心的,所有的部件尺寸精确,安装过程就是拧螺丝。

网友F:
象艺术品,一共花了几千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象艺术品,一共花了几千米啊?

3000左右的大米。

网友G:
这套东西不知可不可以用gmfc这个控制软件啊,在飞行披萨看到很多成功的应用例子,很期待楼主的作品啊

想问一下楼主线切割加工的零件用了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你这成套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套东西不知可不可以用gmfc这个控制软件啊,在飞行披萨看到很多成功的应用例子,很期待楼主的作品啊

想问一下楼主线切割加工的零件用了多少钱啊,

用不了GMFC,请问楼主你的连接座找人加工的吗?人工是怎样计的??

网友:
够贵了呀.望尘莫急.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做法国老的电路呢?现在好像有了usb接口的了,但是支持usb接口的3.08版gmfc还没有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