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改,lama的平衡锤就不会飞出了

楼主(2008-06-27):
这是用到的材料,有+字螺丝,水性笔替芯(粗那跟),电路版

切电路版,沿着小孔所在的直线切割,留下3*4个小洞,也就是切割的边线是3*4外面一圈的小洞,接着就用钻阔孔(如图),我本来阔了四个的,但只用了2个,但也能夹住了,

切5mm长的替芯下来(可视具体情况而定),再切一条缝,用指甲掰开套进上旋翼和平衡锤之间,这样是为了不让自制的夹片滑下
用螺丝把夹版锁上,拧紧就ok拉
我的解释不太专业,大家多看几遍图,就会明白的,也可以来问我,考完高考,有时间来搞模型了,但分数不太理想,上2本线9分,学校不好找啊,哎,生不逢时,谁知今年高考那么难呢?想我平时120-130的数学,硬是给刷到74分,哎呀,我们这些可怜的理科生,考完数学那晚我哭了,好伤心啊,哎。。。。。。。。。。。。。。。。。。。

网友:
太结实了不好,摔机是损失更大,我用热能脚加固下就可以,还有弹性,真撞猛了还会脱出来。一般怎么耍都没事。

网友A:
其实也没必要,就算摔一下平衡杆掉出来了,只要平衡杆座不裂开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必要,就算摔一下平衡杆掉出来了,只要平衡杆座不裂开还是没问题的!

你应该没见过在天上突然做自由落体掉下的无奈,这样做可以见得到,先在几米高的地方旋停,猛的推油门,同时打升降,我不是想折磨lama,我也是无意中发现的,这样加强也是以防万一,万一在20-30米的高空发生陷情咋办?要未雨稠缪,这就是我的目的,谢谢

网友:
美观差了点^^

网友B:
用的着那么麻烦吗
打个孔一跟铜丝搞定

网友:
还是能脱开好,对主轴冲击小

网友:
这个机机飞10米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着那么麻烦吗
打个孔一跟铜丝搞定

我就是用这办法

网友:
我用2小段1mm碳纤搭在上面,再用泡沫快干胶固定,平时飞绝对不会飞出,摔机遇到大冲击才会飞出

网友C:
好是好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是好太难看了

随便你真么说拉,反正转起来时你又看不出,好用就行了,哈哈

网友(2008-12-16):
我的好办法!

总掉,是因为夹口上端宽松了。用手按,一松开,又恢复原样了。这样的力学结构,适合往外掰,容易,往里缩难,,,在夹口没有坏之前,你可以用一个强力架子,夹注上面的头,,,要尽量靠上哦,,,不要夹注拉杆头和平衡锤中间两侧的黑球,,,力量全在夹口上端。一定要夹上12个小时以上,越长越好。这样就有效果了。如果想加速这个过程,可以用吹热风机,,适当的吹一吹,一定要温柔哦。别吹大劲了。。。。补充:一定不要封死。。。平衡锤脱飞是为了保护机器,保护浆。。当然,在一定高度。10几米高度脱飞,无疑是自杀。

网友:
啊哦。。。lama本来就是室内机把。。。

网友:
看不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