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控带转速表功能?

楼主(2008-06-27):
那些控带转速表功能?

网友:
好像都没有。

网友A:
我也希望有一天在控上能看到:转速,电量,高度,速度等参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人机应该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九上有转速表的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希望有一天在控上能看到:转速,电量,高度,速度等参数呢

这个需要双向通讯吧?

据说Spektrum的2.4G控和接收带双向传输功能,自己加上转速计之类的设备应该就可以了吧。高度的话好像比较复杂,真飞机上都有两种高度表,气压/海拔高度表和雷达/相对高度表。速度也是。

网友:
T9Z 带转速表 功能而且好用  飞油固 朋友的最爱

网友:
模型遥控器国家规定不允许双向传输数据,只能单向传输!!估计没有哪个遥控带接受功能的,所以也就不能获得飞机的状态参数.但是可以DIY一个什么东西让飞机发信号,在由某个社百来接受就可以看飞机的参数了.

                                              商品模型遥控绝对没有看高度,速度,转速的功能

网友:
楼主说的意思是遥控上面带一个光电转速计?

网友:
以前的T9z就带转速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FF9上的实用吗?另外JR控上有吗

网友:
不清楚哪些有

网友:
T9z就带转速表

网友:
哈哈,就是的。futaba好几种都有转速计!!

楼主:
JR的有没有啊

网友:
有这些功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