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高性能锂电池充电器的设计方案

楼主(2008-06-27):
前言
    Li+锂电池因具有体积小、重量轻与能量密度高等优势,所以在GSM/CDMA和数码相机、摄像机及PDA等高端便携式产品中被广泛应用.它们都需要在内建立一个高性能的锂离子电池充电器, 以保证Li+电池在使用中避免过充电、过放电等损害现象的发生,从而,随之带来的是要求锂电池充电器具有严格与完善的保护电路,才能真正实现各项安全保护特性。
    为此,应用新型的DS2770和DS2720芯片可以设计一个具有充电控制、电源控制、电量计数、电池保护、计时和对电池组能识别等功能的高性能锂电池充电器组合方案.见图1所示.从而用它可替代目前市场上的现有的锂电池保护/充电控制电路---充电器。下面就该高性能锂电池充电器组合设计的功能与特点作一说明.
1 充电组合电路---充电器的组成
    1.1 见图1所示.整个组合电路分别有DS2770是充电控制器/电量计、DS2720电池保护器、DS2415实时时钟(RTC)三个芯片组成. 它们均公用一个地(Vss或Gnd)、电源(Vdd)和通信线(DQ或DATA)。而所有的电容(从C1到C10)和电阻(从R1到R12)的作用是对干扰信号滤波及对ESD的保护.

图1 新型高性能锂电池充电器设计方案图
   该充电器的负载(即主设备)是通过PACK+和PACK-引脚获得电源,而充电器与主系统的数据通信是通过标准的l-Wire接口(标为DATA )进行. DS2720芯片的的PS引脚和主系统的开/关控制相连接, 且作充电器的使能输入(低电平有效). 图1中引脚Charge·source可连接到充电电源, 而充电电流能按照电池额定的充电条件加以限制,其充电电压最高至15V.
   整个充电器在工作模式下消耗不足100μA的典型电流,而处于静止状态(即锂电池不处于充电状)时典型消耗电流不到20μA。
    1.2 对DS2770芯片功能与特点作一介绍
    DS277是一款集成了电池电量计量和锂离子或镍基电池充电控制器的新型芯片, 其框图见图2所示。它还包含一个可选择的25mΩ检测电组,用来实现充电电流测量。内置的测量电路能检测电压和温度值,作为充电终止的判据和安全充电环境的判据。所有测量结果保存在16字节的SRAM存储器中,它的40字节的EEPROM留给用户使用。与主系统所有信息交换都通过它的标准的l-Wire通信接口实现。该芯片为低功耗,工作状态耗电仅为 80μA,静态消耗电流为0.5μA,
    其引脚功能说明:
    UV: 当电池电压检测为低值时的输出端,其低电平有效.
    CC: 充电控制输出,其低电平有效.
    Vch: 充电电压输入.
    SnS: 电流捡测电阻连接端.
    Vdd与Vss:芯片电源端
    Vss: 地端
    DATA:数据输入/输出端
    LS1与LS2: 电流检测输入端.
    Vin: 电池电压检测输入
2 关于充电组合电路的保护特性
    见图1中部.应用外接的二只N沟道MOSFET保护管(IRF840)VP3与VP4和DS2720芯片来实现对单体Li+或锂聚合物电池安全保护. 即可以达到保护电池免受过量充电、过量消耗、过高放电电流以及过高温度损害等安全特性。DS2720具有细小电流充电功能,可恢复已深度放电的电池。用主系统软件还能够通过DS2720与DS2770芯片的DQ引脚检测到电池产生故障的原因并由主系统向用户汇报。
    需要指出的是MOSFET 管被接在了充电组合电路的高端,位于充电电源和Li +电池正端之间,见图1所示. 为确保其数据在发生保护性故障或当充电组合电路处于休眠模式时不丢失,最好由Li+或锂聚合物电池直接给DS2770和 DS2415供电。否则的话,当MOSFET被关掉时数据将丢失。该DS2720芯片为低功耗,工作状态耗电仅为12.5μA,静态消耗电流为 1.5μA.
   其DS2720其引脚功能:
   PLS电池组的正端输入
   PS: 系统(功率)开关捡测输入,低电平有效。
   DQ: 数据输入/输出.
   CP: 电量储存容量.
   CC: 充电控制输入
   DC: 放电控制输出.
3 关于充电与控制
    DS2770的功能之一是利用简单的限流型电源给电池充电,.通过控制外部PnP晶体管(VP1(FMMT718型)和VP2(4403型),DS2770能以恒定电流给Li+或锂聚合物基的电池组进行充电,直到电压上升到工厂没定的4.1V或4.2V限值。然后,它以脉冲充电方式注满电池。
    DS2770还提供了一 ·个辅助的充电终止控制,即当电池温度超过+50℃或超过用户设定的最大充电时间均能终止充电。要启动充电,只需接·个限流型电源(最高15V)到chargesource端即可。

4 关于充电电量计数
    DS2770也可用作一个高精度电量计。电流测量通过一个内部的25mΩ检测电阻实现(见图2所示),其最低分辨率为62.5μA,动态范围高达±2A的平均电流。
    在GSM/CDMA应用中,DS2770可十分容易地跟踪放电电流,它内部的自动补偿功能可在芯片整个工作范围之内保持测量的精确度,并能对所累加的电流、电压和温度进行实时测量,再加上保存于DS2770内EEPROM的电池特性数据,使得主系统处理器能够精确计算出电量,同时仅消耗很少的系统资源。而且由于DS2770直接由电池驱动,电量计数信息在电池组被拿开或由于保护性故障电源失效时不会被丢失。
5 实时时钟RTC
    DS2415为主系统提供了一个精度达2分钟/月的RTC。它需要一个32.768kHz/6pF的外部晶体连接到DS2415的Xl和 X2引脚。由于DS2415直接由电池供电,这是种结构是其它充电器电路所没有的优势。而将DS2415时钟置于MOSFET管的内侧,可以为主系统提供  一个高精度保障的时钟,甚至当主系统电源失去时也可以保持正确的时间信息,免去了在主系统中增加超级电容或纽扣电池作为备用电源的麻烦。
   DS2415引脚功能:
  Vbat充电电压输入脚2.5v.-5.5v.
  其它类似上述也标明.
6 电池组信息的保存
   DS2770含有40字节的EEPROM留给用户访问,而DS2720又额外增加了8个字节。电池组制造商可以利用这些空间保存相关的电池组信息,例如电池化学类型,组装日期,用于电量计数的电池特有信息等,一旦写入EEPROM将永久锁定,甚至于当主系统电源丢失和ESD事件发生时仍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此外,每个芯片具有一 个唯一 ·的64位序列码,以便于让主系统或充电器识别。
结束语
  按此方案实施的高性能锂电池充电组合路--充电器其特点是操作简单、成本低廉、性能优异、安全可靠等。应该说具有较高的性能价格比。

参考文献:MAXIM---Dallas公司2001年产品手册

网友:
此芯片不适合DIY,关键在要将数据写入此芯片的总线个人无法办到,就算有也不见为了这去买一个总线(他要四百多元了)吧。总之不和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