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为什么震的那么厉害啊!!

楼主(2008-06-27):
我收的一套杂交的金属纤维板 450

基本是凤凰的配件,

装上电机后, 不装大桨, 一马达一转机身就震得很厉害,

手都震麻了!!!

我之前查过大轴肯定没有弯啊, 横轴也换了新的,

还会有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剧烈和频率极高的机身震荡!!??

网友A:
低油门震动,还是高油门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油门震动,还是高油门震动?

哪个油门都是这样!!

网友:
都是这样!!

网友:
轴承看过没有啊?

网友:
1电机不同心;2主轴承不同心;

网友:
There are several area where you might want to look into it.

1. Make sure the main blades are equal weight, equal length and balanced.
2. Flybar rod are placed dead center and both sides are equal in length.
3, Make sure metal tail drive shaft is not bent.
4. tail shaft is perfectly straight.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地震

看标题,以为是地震

网友:
电机动平衡很有问题

网友:
震动的主要原因是不平衡。

网友:
检查电机轴

网友:
还有就是大桨是否做过平衡.

网友:
还有就是大桨是否做过平衡.

还没装大浆呢

网友:
把东西一样一样卸下来,可以检查出到底是那里震了
如果你旋翼头都不上,光主轴大齿都震,就是大齿不正,或者电机外壳偏心,
对,还要把尾桨和尾旋翼组卸下排除是否尾巴传过来的震动

网友:
先把马达拆下空转看看有没有震动,如果马达振动已经很大,先解决马达问题先.
另外传动齿轮偏心也会产生振动,马达齿和大齿轮间隙过小也会.

网友:
看看大桨中联是不是弯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那颗铜齿轮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