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本本用什么方法能不用狗玩G4,先谢谢各位大大了

楼主(2008-06-27):
求助,本本用什么方法能不用狗玩G4或者G3.5,控是TDF6A的,在这先谢谢各位帮忙的大大了,

网友A:
一条音频线 + PPJOY + smartpropoplus

楼主:
smartpropoplus什么意思是

网友B:
同问,请高手指点

网友C:
一个将遥控器的PPM或者PCM信号识别之后 能让PPJOY读取信号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