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高的540Xl KV1516 最能发挥功率的转速应该在多少转?

楼主(2008-06-27):
飞高的540Xl KV1516 最能发挥功率的转速应该在多少转?
换句话说 22.2V的里电 4200ma 20c 里电能发挥出这个电机的最大功率吗?

网友:
能上30000转就很理想了,飞高540XL1516我也有,这电机扭力很大,浆的选择性宽。我用22S镍氢跑CAT很轻易就上80KM,在水冷失效的情况下电机只是微温,说明效率很高。
你的电池如果没虚标的话它的功率足够跑540XL电机了,配1516KV的电机空载转速比我用22S镍氢低点,但会更省电。搭配得好的话速度可以上70KM

网友:
不错的组合,以前我也有两个这样的电机。

网友A:
别向太多.让它工作在40000-45000转.........
上9s-10s lipo吧....工作电流相信可以达到130A以上.

网友:
用这个电机我8SA123的O艇都能上84。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向太多.让它工作在40000-45000转.........
上9s-10s lipo吧....工作电流相信可以达到130A以上.

这种极限还是留给自己尝试吧, 这种状态会让马达在高密度磁场和高密度振荡涡流作用下下短时内报废 ,刺激啊

网友:
飞高540L(2000KV)极限后的后果:
磁铁完全退磁,接头焊锡融化,漆包线断裂,最惨的是电调有几个零件因
焊锡融化而脱焊。

网友:
搞成甘!好阴公啊!

网友:
爆成这样,死电机也值呀,好有成就感

楼主:
多谢keke899 这下有信心了

网友:
飞高的540Xl KV1516 高飞的电机怎么拆啊~我想换轴承~谢谢告知~

网友:
拧前端的盖子,输出轴面对自己,逆时针。

网友:
阴湿公`~~爆成咁样`~
搞咩鬼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