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不买涵道吗?把高kv电机直接装入机身内.

楼主(2008-06-27):
想和大家交流一下,看可不可行,玩涵道象真机的朋友,不用买成品的涵道,把高kv电机和小寸桨直接装入机身内,机身内壁处理的光滑些,可能就是三叶桨或多叶桨不好买.但可以减少重量,省些费用.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过.

网友:
怎么固定电机啊?而且要四周距离都一样。再说光一个涵道+风扇才几十元,好的电机贵啊。涵道飞机重量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气道设计。

网友:
可以的
就看你觉得有这个必要没
做成零件不过是为了更换方便罢了

网友A:
说句不中听的,与其花时间考虑怎么省钱,倒不如把时间省下来考虑怎么赚钱。涵道也不算贵,顶多也就贵多几十块。这几十块说句不好听的,下趟馆子就没有了。最怕是改不成功把飞机给废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菲莫斯的F-18就是没有涵道的!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句不中听的,与其花时间考虑怎么省钱,倒不如把时间省下来考虑怎么赚钱。涵道也不算贵,顶多也就贵多几十块。这几十块说句不好听的,下趟馆子就没有了。最怕是改不成功把飞机给废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同意!照你这么说那么多人成天研究如何省电的节能灯,如何省油的发动机是浪费时间了!?不如去想想如何赚钱就行了!?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了现在这样的涵道,从来没有第二种设计,搞真飞机的人为了能提升发动机的再小的性能也在成年累月的挖空心思,这不是被你全否定了!在飞机上一克的重量和一元钱的投入都很重要很值得.<即便你很有钱>

网友:
呵呵,同意研究无函道的函道机,

玩模型的乐趣就在折腾上,挑战折腾,成了要汇报加照片哦。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要做到气道密封良好可能不容易。。。要是气道有较大漏洞。。。那可能很难搞哦。。。

网友:
有创新,才有发展,支持!

网友:
楼主 提早大小念头 吧! 这样的实验我早就作过了!明确告诉你:螺旋桨收到舱内后效率下降的不是一点,而是下降超过原有的50 %还不止!如果涵道这么简单....................

说白了,我现在对导风扇(涵道)已经彻底死心了~! 想玩高速的话,弄只KV2500以上无刷,配个5寸桨,1500MAH 20C 3cell 锂电 那声音和速度一点都不输涵道

网友:
涵道跟普通桨还是有区别的,普通奖有螺距这个指标,一般涵道有这个指标吗?....好象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所以涵道风扇主要还是担负把大量空气压缩到后方的职能.
涵道的安装一般都在机身内,这个环境跟普通螺旋桨的裸露环境完全不同,涵道后方空气压力大,前方空气为负压(你就把它想成吸尘器吧),按照楼主的想法,除非机身内部是个完美的圆筒,而且直径就比风扇大一个多毫米(半径来说就是0.5个),才能有效隔绝前后空气压差,事实是涵道外筒除了当支架最主要也就是这个作用,否则,间隙大了,后面的空气就要往前面跑,动力损耗可想而知.

现在想想,你在机身内做到这样可能吗?就算你能做到,请问,打算要花多少米??

网友:
LS你都03年注册的超级大潜水员...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涵道扇叶也是有桨距这个指标的.
好像GWS的64MM涵道就是4寸桨距.你可以去查它风扇的编号.后面两位数就是桨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