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问题.是关于ESKY013的.

楼主(2008-06-27):
我是新手,买了架ESKY的013.请玩过的朋友支招.如何调斜盘?还有,就是当飞机向左平移时,应该怎样调(请说具体些).

网友A:
飞机在悬停时向左平移,应把右陀机的拉杆收短一点。

网友B:
高度没超过1米以上往左飘逸属于地面效应,正常现象。

楼主:
油门打到头了,飞机不能离地,怎么解决啊?!

网友C:
调提下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