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贴片机有人搞过吗??

楼主(2008-06-27):
看到这机机,谁能说说工作原理和过程??DIY一个有哪方面的难度??原址http://www.gkec.com/technology/cnc_diy/2008-43.html

网友A:
机构和CNC有点近,多了一套空气系统、电磁阀,主轴头变成吸吹嘴、限位杆、微程气缸,一个电冰箱压缩机搞定……

网友:
XY跟雕刻机差不多
丝杠改成同步带
Z可用防静电真空吸笔改制
用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构和CNC有点近,多了一套空气系统、电磁阀,主轴头变成吸吹嘴、限位杆、微程气缸,一个电冰箱压缩机搞定……

云大,接管的那个是吸头!!??没接管的那个是焊头!!??如是的话,不知焊头是怎么来加热焊件的,固定个电烙铁代替不知可行否!!呵呵!!用的是普通的软件吗??能否再详细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大,接管的那个是吸头!!??没接管的那个是焊头!!??如是的话,不知焊头是怎么来加热焊件的,固定个电烙铁代替不知可行否!!呵呵!!用的是普通的软件吗??能否再详细说说???

应该是全贴好以后用回流焊吧?

楼主:
不懂瞎猜的,见笑!!

网友:
我觉得另外一个是拨动零件用的。。。。

网友:
貌似没有CCD对位,需要手工对位啊

网友:
这种贴片机在电视上经常见到,感觉像鸡啄米似的,很好玩,不知其工作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大,接管的那个是吸头!!??没接管的那个是焊头!!??如是的话,不知焊头是怎么来加热焊件的,固定个电烙铁代替不知可行否!!呵呵!!用的是普通的软件吗??能否再详细说说???

左下边那个杆杆是限位用没焊头
这个贴片机可以代替很多妹妹手
用机器人软件,膏手可以搞定的
呵呵,乱说的,错了由高手斧正

网友:
用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