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发现一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

楼主(2008-06-27):
电瓶车有点问题,检修。
发现电人!

于是用万用表测车体和电池组之间,发现车体是正,接电池组负的时候有30V左右的电压。

于是把所有的线都切断,除了电池组的连线,发现还是有电压读数。

最后把4块电瓶搬下车, 电瓶没有和车体有任何接触,把万用表正级接车体,负级接电瓶组负级。仍然有25V左右的读数!!

这是为什么?如果说调速器电机起了电容的左右,可是电瓶组没有和车有任何接触这样测量还是有电压???

拍了视频,这两天搞搞传上来。联想手机AVI的格式.....

视频去这看: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22268&extra=page%3D1&frombbs=1

网友A:
问题1。表笔线插反了。
问题2。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B:
还有就是电池漏液

大地成了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表笔线插反了。
问题2。万用表没电了。

表有电。  笔线反没反不是重点,关键是有电压的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地成了连接线

车是4个轮子全橡胶的,理论上不导电吧

网友:
难道空气也会导电!!!!

网友:
换成指针表试试

其实数字表有很多时候并不实用,阻抗和灵敏度会过高

网友:
简单 车里设备有电容呗

楼主:
试过指针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瓶车有点问题,检修。
发现电人!

于是用万用表测车体和电池组之间,发现车体是正,接电池组负的时候有30V左右的电压。

于是把所有的线都切断,除了电池组的连线,发现还是有电压读数。

最后把4块电 ...

你连个初中生都不如,合起伙来起哄倒是有本事。你要真是想学习当初就不该侮辱老先生。你个啥鸟呢?

楼主:
楼上注意你的言语行为,这里不是搞人身攻击的地方。

网友:
看看你以前发贴的德行吧,一转脸你道成正人君子了?痞子就是痞子。。。。。我都没话说了

楼主:
没话说就不要说,过街老鼠

网友C:
遛鸟老人 :有点过分啦!

楼主的问题并不是啥大问题,关键在于万用表本身;
不信?你拿块数字万用表(不要太差的),选择毫伏档,表笔一上一下间隔20厘米以上,看看万用表的读数!
还记得当年那个飞越大西洋的小无人机吧?上面的自控系统中就有一个用大气电势差来做的水平检测模块;

还有一种检测雷暴的仪器也用到了大气电势检测。。

多看书..............

楼主:
了解,其实不是我不爱看书。
是有时候很想看的东西不知道哪本书上有。

看来还是多去书店少上网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了解,其实不是我不爱看书。
是有时候很想看的东西不知道哪本书上有。

看来还是多去书店少上网

其实互联网才是最大的知识库啊。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比google更全面,比wikipedia更深入?只要上网不是瞎玩的话还是很有收获的。

网友(2008-07-29):
呵呵 万用表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遛鸟老人 :有点过分啦!

楼主的问题并不是啥大问题,关键在于万用表本身;
不信?你拿块数字万用表(不要太差的),选择毫伏档,表笔一上一下间隔20厘米以上,看看万用表的读数!
还记得当年那个飞越大西 ...

哈哈哈哈哈狐狸就是狡猾,一转脸就变成整正面人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互联网才是最大的知识库啊。哪一本百科全书能够比google更全面,比wikipedia更深入?只要上网不是瞎玩的话还是很有收获的。

就你能在互联网上学点东西?你连是非都分不清楚!

网友: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流尿老人是疯狗!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流尿老人是疯狗!鉴定完毕!

你呀呀长成了吗?乳臭未干就能鉴定?你也不怕闪了舌头。

网友(2008-12-16):
更年期的人。。。可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