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供电问题

楼主(2008-06-27):
不管什么电调都可以给接收机供电吗 (插在接收机上呢个机头)

网友:
只有带bec的才有供电能力
接在接收机的油门通道

楼主:
怎样看一个电调带不带BEC

网友:
现在的电调好像都带

网友:
一看说明书
二看接线 如果只有两根线的那肯定没有bec
三直接接到接收机上试 如果接收机工作正常(通过电调观察,或在方向舵通道接一个舵机)那应该带bec

楼主:
要是没说明书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看一个电调带不带BEC

买的时候, 商家会告诉你有没有的.

一般的, 便宜的, 如:100块以下的, 基本上都有BEC的.
贵的一般都没有. 还有, 你总不会用大几百上千的电调仅当BEC用吧.

我的小飞机是用 2S 的小锂聚, 连上以前用有刷设备时留下的有刷电调, 插在接收上两根针的那个供电专用插槽用的.
不过, 听说用这样的方式, 最好只接2个标准舵机, 负载大了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