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连断了6根皮带

楼主(2008-06-28):
最近比较背,450的皮带连断了6根,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450se 450v2都是这个毛病,尾波箱和尾传动轮已经掉了,还是不行,都是先起毛边,然后断裂。各位给指点12

网友:
YT的皮带不好,换副厂的就可以了

网友:
换带槽的压带轮看看

网友:
#3+#4=正解,我两样都做了!一直没出问题

网友:
我的YTV2不到5个起落就起毛了,现在我一直用副厂的。

网友:
我都飞了N个起落.什么问题都没.还在小雨天气飞..没问题..!!哈哈.

网友:
换副厂皮带。

网友:
啊你有没有直接在亚拓网站的讨论区.反应皮带连断了6根.不知道啥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较背,450的皮带连断了6根,不知道啥原因?

肯定哪里没有调整好,不应该是皮带的问题。将皮带拉紧点好一些。

楼主:
450皮带还是磨,航线没问题,动作做剧烈了,很快就磨得起毛边了。第7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