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做一旋翼机,希望大家帮忙,

楼主(2008-06-28):
我想知道旋翼的角度是多少,还有桨距是多少,最好有图,谢谢大家了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1123&extra=page%3D1
看看这里,我也在准备做这个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桨距-3度,支架角度10度左右,

楼主:
旋翼机高手帮我看看旋翼应该是什么样,是A还是B

楼主:
在问个问题,旋翼用油动直机的大桨可以吗,双突的翼型

???????????????????

网友:
双凸翼型也能产生升力,但是没有平凸产生的大,所以双凸翼型一般应用于高速机,低速机一般采用平凸翼型.如果LZ的动力够大,你可以抱着飞不起也把它吊机吊起的决心采用双凸翼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友:
顶一个

其实如果想快速作一个旋翼机出来还是很容易的,旋翼不需自己做,旋翼头也不需自己做
大家只需要改装一下,用现成的材料就能做出来,我做过一个,用325的波阡,理论可以产生
500g左右的升力,用v3或v4的旋翼头戴平衡棒的那个,我用xxd2212 2200kv ,7*4的桨作为推桨,
3s ,1500ma的电池,后推后三点的形式,旋翼固定,保留升降舵和水平尾翼,这样做会很简单,
由于动力充足,滑跑不到20m就能升起来,我不会发图啊,改天把图发上来,最近在搞fpv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