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雕刻机DIY一个V型旋翼头

楼主(2008-06-28):
很早以前看了5imx对V型旋翼头的介绍,就想做一个,可是那时的工具只有锉刀,只能放弃,加上平时工作太忙,就把这事忘了。今天看着雕刻机,想起以前没实现的设想,于是拿出卡尺,对着004的旋翼头一边测量一边设计。以前把平衡杆换成自行车辐条的时候,用厌氧胶把平衡翼粘了起来,现在没法拆下,于是设计了一个开口的V型头,准备依靠材料的弹性夹紧球头

楼主:
连杆加工出来后,要用电磨装上一个2.5mm左右直径的磨头,打磨出和球头连接的内球面,这个步骤最耗时间,每磨一点点就要试一下,直到合适

第一次使用2mmPVC板来做,加工完后发现材料强度不够,而且很脆,一拉就断,于是换成1.6mm的玻纤覆铜板,强度高很多,也有一定的弹性,加工完后又用电磨做了很久,终于装上去了!各连接部位用2mm碳纤杆穿过后,用热熔胶固定

初步试了一下,连接稳定性和整体感比原先的好多了!

再试转多几圈,发现某些卡位太长,碰到了斜盘,于是锯短一点点,不碰了!再转多几圈又发现,连杆组有时会转到一个倾斜的角度,和斜盘的定位处碰撞,这是球头连接的特点决定的。这个V型头为了好看,把连接斜盘的连杆设计成弯型,不是直线,不想再用电磨做一次了,只好把原机上的定位锯掉,测量需要的尺寸后设计了一个新的,十字盘用一个电源插头延长

楼主:
加工完新的定位,装上去一试非常合适!于是用泡沫胶粘好,开机一试,平衡杆把新的定位打掉了!设计的时候没留意平衡杆的高度,定位太高了,于是锯短3mm,再试好了!

加油门转了一会儿,发现连杆组有时还会转到和主翼不平行的角度,虽然不会干涉,但会轻微碰到斜盘,飞的时候可能会被碰掉,必须增加限位装置,保证连杆组在正确的位置上

想了几种方法,对比了加工和安装的方便性后,选择了在旋翼头上增加限位的方法,为了防止限位飞出,要设计成和旋翼头完全匹配的形状,用泡沫胶粘好。于是用卡尺仔细测量了旋翼头,设计了一个限位装置

楼主:
限位加工好了,和旋翼头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呵呵

楼主:
全部安装好了,试飞感觉很好,不过因为太久没飞了,说不出和原装的有什么区别,只是感觉飞机对操纵杆的反应更迅速了,呵呵

原来的8字连杆临时用热熔胶固定在平衡翼旁边

网友:
能发下雕刻机的图吗?

楼主:
飞了36分钟,一切正常

网友:
lz你这个是泡沫吗?
雕刻机可以雕刻泡沫?

楼主:
这个不是普通的包装泡沫,是安迪板,或者叫高密度PVC发泡板,很硬的,广告材料店有卖

雕刻机加工这个很容易啊,切豆腐一样,加工普通的泡沫就更容易了,只是效率没有CNC热切割机高,可以看看下面的加工刀路,这种零件CNC热切割机没法做的

楼主:
masm32象是搞计算机的是吗?你还没买雕刻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masm32象是搞计算机的是吗?你还没买雕刻机吗?

以前搞过一些汇编和逆向工程。现在玩机械了,呵呵

买了,也是jk3525,但是现在只会2D雕刻,就是用autocad制作图形,用精雕软件转换成刀路
对3d软件不熟。正准备学习
对于泡沫这种易碎的材料我担心崩块,不过我还没试过,你说的安迪板我找块来试下
===============================================================================
对了,看你的帖子你玩雕刻机是老手了,推荐一下3d制图软件和刀路软件给我吧,多谢

楼主:
建模用Acad,做浮雕用Artcam,做零件用PowerMill

CAM编程软件PowerMILL 8.0.09SP6正式版
http://board.verycd.com/t471989.html

教程
http://www.cad168.com/upfiles/2005112powermill.part1.rar
http://www.cad168.com/upfiles/2005112powermill.part2.rar

配的维宏软件处理PM的圆插补指令有问题,需要用记事本准备一个机床参数文件:

例如:C:\dcam\config\ductpost\3525.opt

文件内容如下:

machine standard

integer 26 = 0

end

建立了NC程序后,选择全部NC程序,右键菜单“编辑已选”,选择3525.opt文件,PowerMill的后处理程序就会把全部圆弧用线段模拟,这样做出来的tap文件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模用Acad,做浮雕用Artcam,做零件用PowerMill

CAM编程软件PowerMILL 8.0.09SP6正式版
http://board.verycd.com/t471989.html

教程
http://www.cad168.com/upfiles/2005112powermill.part1.rar
http ...

多谢。
正在下载收藏。有不懂的地方到时再请教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一个CNC雕刻机,就是准备用来做飞机零件的,可惜主轴还没有完成,不过已经可以画很复杂的图形了

网友(2008-08-11):
都是牛人啊!还自己做雕刻机!上次看到一位老兄自己做铣床就让我佩服不已。
可惜我不是在工厂做,没有加工设备。大学是学机械的,但已经快10年没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