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和锂电池互换问题

楼主(2008-06-28):
有位高人说。镍氢
电池
和锂电池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互换的。
比如。9.6v镍氢电池。单节1.2v 充满1.5v 。即充满有12v (真的么?)。
11.1v锂电池。单节3.7v,充满4.2v 。即充满有12.6v(真的么?)
所以,用9。6v电池驱动的飞机。可以用11.1v电池驱动。这样减轻了一部分重量。是否是这样啊?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也要取决于你设备的耐压程度.
不然烧了就不好了

楼主:
耐压??既然都是12v以上,说明设备就是耐这个压了吧

网友B:
镍氢电池满电状态电压通常为1.28V,8S1P就是10.24V,在放电过程中,电压不断下降,最低到达8V,即每只电池电压1.0V。
锂电满电状态通常为4.18V,3S1P就是12.54V,在放电过程中,同样电压不断下降,最低到达9V,即每只电池电压3.0V。考虑飞机本身承受的电压,其范围超出2.30V,不知飞机制造时所选择保护线路板中,限制的电压是多少,所以不能判断。但如果能够将飞机启动,影响就不会很大,可以尝试更换。

楼主:
如何接收器很快发热。电机温度很快升高,这样适合换么、
如果换2s厘电池。行不?有没有10v左右的锂电池

网友C:
换小一点的螺旋桨就解决了,其他电子设备的耐压不成问题

楼主:
本来就是函道3叶浆

网友D:
换动力电池,接收机不可能出现发热的现象,又不是接收电。
换锂电以后,通常电池的内阻比镍氢的要小一点,电压要高一点,所以输出功率也会大一点,推动同样的电机,电机输出功率会变大一些,如果原来的配置已经接近极限,换了以后肯定会出现过载。如果一定要换,可以尝试把油门范围设置的小一些,比如最大油门设置到80%,试一下。

楼主:
楼上可能不了解。玩具二通的接受。电调和接受是合在一起的。
另外。天地飞的六通,可以设置油门的最大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