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天线怎么地面拉距离??

楼主(2008-06-28):
原来用拉杆天线,地面测试不拉天线就行了,现在用软天线,是不是把软天线卸下来就行了,这样测与不拉天线结果一样吗?

网友A(2008-09-11):
对的,因为遥控器中还有一节联结杆,也相当于天线的一节.

网友A:
我研究了一下软天线的安装结构,实际上加上联结杆.应该算中部加感天线,并非网上有些人所认为的底部加感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