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啊啊啊

楼主(2008-06-28):
昨天 收到 XXD的H2217S
电机
, 兴高采烈的焊上金叉试机,结果大失所望。。。。。。。。。。。。。。。。。。。。。。。
电机震得像搅拌器,全油下,感觉手都快捏不住了{我上了个电固电机用的电机固定片}
货已经那样了,不能退货。。。。。。。。。。。。。。。。。。。。。。。。。。。。。。。。。。。
只有修理了,看还能不能修好,。。。。。。。。。。。。。。。。。。。。。。。。。。。。。。。。
拆下电机轴,{很温柔的拆下} 发现轴是弯的 5度左右,夹在小台钳上扳直。。。。。。。。。。。。。。
装上再试机, “涛声依旧”啊 。。。。。。。。。。。。。。。。。。。。。。。。。。。。。。。
再拆开。对转子配重。。。。。。。。。。。。。。。。。。。。。。。。。。。。。。。。。。。。
经过九牛二虎之力,勉强 静平衡 搞好,。。。。。。。。。。。。。。。。。。。。。。。。。。。
装上再试机,高速下震动不是很吓人了,竟然在一边配了直径0.5的焊锡丝9CM长!!!!!!!!!!!!!!!!!!!!
现在 的情况是:我把电机固定在木板上,然后在夹在台钳上,从0到全油,有一个位置,震动异常强烈{是共振应该},其他位置,电机发出的声音不异常,新机夹在钳子上,我还没有推到2格油门,声音吓人,快要蹦出来了
我像问的是,各位大哥的电直上的电机,用手捏着,全油是撒感觉?
我的这个电机能不能用? 要是不能用,我的125+12 米啊啊啊啊!!!!!!!

网友A:
用手捏着,全油是发烧的感觉,用肉手是捏不着的。
这个电机轴弯了就不能用了,在高速下轴承容易坏。

网友B:
我在大白兔那里也买了一个2217,刚装上,好的很,XXD的产品一致性比较差,,但买好了配13T绝对好.我的一个模友也和你一样中奖了,建议你重新买一个

网友C:
新买的电机轴会弯???
那里出了问题?
如果确要纠正,弯的轴在台钳上找准方向,加垫片用过往法慢慢调正,调得好,还是可用的,调得不正,则劝你别用。

楼主:
还有 这电机试机时 全油开30S 电机座有点烫手,这个正常吗?

网友D:
“恭喜您”买了个震动电机 呵呵 换根轴试下

楼主:
电机震动的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 这几天 一有空就搞电机平衡,每天中午晚上电机,嗡嗡叫个不停,还好我手气好,昨天晚上,高的差不多了。把电机夹在台钳上全油,可以接受的震动, 一个爽啊!

网友E:
产品有这么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