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珠怎么除锈

楼主(2008-06-28):
一些5MM的钢珠放在塑料盒里2个月  表面生锈了 用布搽不掉 有什么好办法除锈

网友:
放煤油.加研磨膏,夹在两块铸铁平板中间来回的搓.什么时候亮了就行了,

网友A:
装进铁罐里放点砂轮灰,盖上盖.用力摇

网友:
电子城一般都有除锈剂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进铁罐里放点砂轮灰,盖上盖.用力摇

摇出来是亚光的.并且一般要摇到外婆桥.(一个多小时是最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摇出来是亚光的.并且一般要摇到外婆桥.(一个多小时是最少的)

钢珠厂生产钢珠就是摇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钢珠厂生产钢珠就是摇出来的

那是一套完整的工艺,先是粗沙,然后是小沙,最后是细沙,并且滚磨抛光的材料不同所使用的磨料也不同,最后抛光的时候还要加抛光液,在专用的抛光机里抛.如果有车床可以用个大点的罐子或者瓶子夹在车床上把速度打到几十转也可以达到效果的,
手摇会累死的.呵呵..

网友:
用WD40擦
5MM滚珠很便宜买新的算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如果不是非标很难买到的钢珠,还是买新的算了。
即使是精度等级要求高的,这一锈,再一擦,也小了一圈了。呵呵

网友C:
建议楼主买个弹弓或者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买个弹弓或者弩

哈哈,弹弓被老师没收过,弩通常射细的冰棍棍......

网友:
放在酸里洗下旧好了!

网友D:
告诉你个好方法,吃下去过两天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个好方法,吃下去过两天就行了

莫非是"生物酸洗"

网友:
旋转盆 震动盆  电动机上加个盆。

网友:
放到身上穿的衣服口袋里

下周休息的时候拿出来,这样不伤肠胃.

网友:
不论是机械方法还是化学方法,钢珠的光洁度、直径等参数都会受影响,精度要求不高可采用楼上的做法。

网友(2012-02-12):
  生锈了,钢珠的直径应该会变把。

网友:
估计直接扔到加湿器 里边开一会就行吧,洗钻戒的一般都是类似的结构

网友E:
用WD40侵泡一下试试

网友F:
放到土里,用脚不停得搓就成了,呵呵。。。。。土办法!!

网友G:
用除锈剂最简单.

网友:
锈蚀太厉害就不要折腾,钢珠便宜啊。

网友H:
最强劲的办法 用硫酸泡

网友I:
用木头烧出的灰,加点水搞成膏状放两手中搓,以前戒指等金属物长黑锈了都这么搞,特别是古铜币长绿锈,用这个擦两下马上发出迷人的光芒

网友J:
原帖由
shj41
于 2008-6-29 22:32 发表
莫非是"生物酸洗"
不只是生物酸洗 还有蠕动抛光

网友K:
超声波除锈。

网友L:
买新的吧

网友M:
加湿器里面是个超声波发生器 我有次发傻,手指按上去,痛了几天